U盘复制文件时提示磁盘已满或空间不足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6-10):
U盘复制文件时提示磁盘已满或空间不足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U盘是我们存储和拷贝文件最常用的工具,使用方便而且容量大,我们经常需要使用U盘来进行复制文件,但有时会遇到明明U盘剩余空间足够,但系统却提示磁盘空间已满或者磁盘空间不足。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解决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原因及解决方法,供大家参考学习。

U盘磁盘已满或者空间不足 图1

  U盘磁盘已满或者空间不足的原因:

  1、U盘文件系统类型格式所引起的问题,一般来说fat32单一文件不得大于4G,如果大小单一文件大于4G,要及时将其改为ntfs或者exFAT类型格式。格式转换前,切记把格式化之前的数据做好备份,防止操作之后数据丢失。

  2、磁盘根目录文件数超过256个,导致系统报错。只要在磁盘根目录中新建文件夹并把这些文件放入新建文件夹中。

  U盘磁盘已满或者空间不足的解决方法:

  ①将鼠标移至U盘图标上,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选项列表中单击格式化;

  ②在弹出的窗口中将文件系统类型格式更改为ntfs或者exFAT格式即可,再点击“开始”按钮。

U盘磁盘已满或者空间不足 图2

U盘磁盘已满或者空间不足 图3

  一般来讲,NTFS或者exFAT就能支持单个4GB以上的文件拷贝,exFAT和ntfs功能和fat32相比要多一些,但是兼容性不如FAT32的好。

  ③完成以上设置后,打开U盘,在其根目录下面建一个新文件夹,再将根目录下面的文件移动到新建的文件夹里面。

U盘磁盘已满或者空间不足 图4

  以上是U盘复制文件时出现磁盘已满或空间不足的原因及解决方法的介绍了,现实中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要首先看看磁盘文件系统类型是否出错,这样才能够及时进行排除。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这个标题起得……啧啧,甚么玩意儿

网友:
你是在教我们U盘怎么格式化和如何装下单个4G以上的文件吗··?

网友:
哄小孩的玩意也往这里发

网友:
哈哈哈哈,还是顶一下吧

网友:
电脑店的那个U盘起启好像更好用一点

网友:
LZ来普及windows操作了!!!

网友A:
这基本知识都晓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基本知识都晓得了吧

那你是大神了

网友:
哪有...........    版主谦虚了只是这懂一点而已

网友:
科普知识学习了

网友:
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