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掉电

楼主(2016-06-10):
如题技嘉GA-G41MT-S2进系统掉电,进PE也断电,或者是一会黑屏。 BIOS也刷了,822也换了不好 怎么办啊  哪位大神修过,求帮忙!

网友:
在线等   谢谢大家  等

网友:
到底是掉电还是不显?掉电时测ATX绿线电压了吗?

网友:
掉面的可能性太多了,但是还是建议你断续刷BIOS注意一下版本

网友:
应该是无显示,安全起动下

网友A:
我告诉你是什么问题80%能解决你的问题,直接把内存边上的2个LM324换掉就ok。修了N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是什么问题80%能解决你的问题,直接把内存边上的2个LM324换掉就ok。修了N台了

前段时间有个技嘉板子,鲁大师测试CPU温度到40左右   就掉电  跟他有关系吗?

网友:
建议换个ATX电源,或加焊各个芯片,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有个技嘉板子,鲁大师测试CPU温度到40左右   就掉电  跟他有关系吗?

你那个我不确定,但是这个型号的肯定这问题,有的时候用的时候掉电重启然后卡C1左右。有的时候直接卡内存,都是这个问题最少这型号这故障最少修了20-30台

网友:
上次也有个技嘉g41,开机反复掉电重起,cpu电源芯片无开启,换了个小三极管好了

网友:
内存边上的LM 324 的相连的电阻 阻值有异常

网友:
感觉是桥问题BGA上了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板是这样的问题 一直没解决   楼主修好了  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