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V上电掉电求助

楼主(2016-06-10):
K42JV上电掉电,上电到0.2左右,反复重启 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毛病太多了  CPU供电那里和BIOS都比较爱坏

网友:
量供电啊 量下哪个没出来啊

网友:
某项供电没出来啊。

网友:
估计是缺供电掉电,你好歹量一下几大供电呀,要不然怎么给你解答

网友:
0.2 电压不全 查下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0.2A应该是缺电压,缺电压掉电是正常的,上电瞬间去测量下哪些电压没出来就修哪些电压吧

网友(2016-07-10):
楼主修出来没有 我也遇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