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严重进水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6-10):
    昨天一踢球的朋友拿过来一个5S 说进水了让修下 拆机 进边儿还全是水  洗干净 测量发现 L19 短路  拆下来用1.5V 烧发现  电源管理发烫   拆下 换了 不短路了 通电电流也正常了 但是屏不显示  仔细看是暗屏 测量屏供电都有  打显示座阻值都正常 拆下灯控 发现下边儿全是腐蚀的痕迹  找料板拆了一个 换上 OK  了

网友:
这屏幕也废了

网友A:
屏幕换背光就能好   8块钱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换背光就能好   8块钱的事儿

我直接喊客户换个屏
再赚个 屏回来

网友B:
这钱收得真是轻松,洗板用的超声波?

网友:
这样也能搞好高手。

网友:
看似不复杂,其实不容易

网友:
楼主的屏没修修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赞一个  故障判定看着很顺畅

网友:
谁修谁知道啊,并不像说的那样简单啊,操作起来就知道啦

网友C:
这么严重也修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钱收得真是轻松,洗板用的超声波?

轻松 ? 换了电源管理  弄了 WIFI 灯控
好几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严重也修好,厉害

哈哈!我也才学哈 慢慢研究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以后的多多分享!

网友:
楼主 维修思路清析。。高手

网友:
我直接喊客户换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