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架构是不是写都在PCH上的

楼主(2016-06-10):
我看见有一些PCH型号后面写着QH67,HM65
QH67,HM65这个就是芯片组架构吗?

网友:
是的QH6X HM6X就是说的6系列 HM5X 就是5系列  HM7X就是7系列

网友A:
这是芯片组型号,但不代表他是什么架构,平时说的架构是cpu的开发版本(cpu内部的功能外部脚位),一般情况下芯片组和cpu的架构有对应关系,但是不是唯一对应,比如说hm65支持酷睿2带的Sandy Bridge cpu,而hm77也是支持Sandy Bridge CPU,只是CPU的代数升级(hm77同时支持2,3两代cpu),所以这样就出现架构不变芯片组升级,cpu制程升级的情况,但是你可以在在该芯片组厂家网站查询到该芯片组可以支持什么架构的cpu,从而对应升级或更换。

网友:
楼上正解,主要看是几代的架构

网友:
架构不光看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芯片组型号,但不代表他是什么架构,平时说的架构是cpu的开发版本(cpu内部的功能外部脚位),一般情况 ...

帮忙看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512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芯片组型号,但不代表他是什么架构,平时说的架构是cpu的开发版本(cpu内部的功能外部脚位),一般情况 ...

可以说简单一点吗
HM55 支持几低
HM65支持几代
HM67支持几代
HM77支持几代
还有其它芯片组支持什么架构,你知道的都给我说说

网友A:
HM5x支持几低  一代
HM6x支持几代  二代
HM7x支持几代  二代 三代
芯片组前面一位是平台,后面的是平台上的具体型号,有0  1  5   7等几种,数字越小,功能越少从5x开始一代,以后以此类推,台式机类似,具体到每一代pch型号有多有少  ,例如一代又  55  57两种,区别在USB接口多少等小的区别,其他的很多都是种类繁多,不如hm7x,标示slj8X,有slj8a  slj8c slj8e等,每一种都多少有功能区别,但是大的支持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5x支持几低  一代
HM6x支持几代  二代
HM7x支持几代  二代 三代

四代是什么
HMxx是芯片组,还是架构

网友:
四代是hm8x啊

网友:
HMxx是芯片组

网友:
架构图 一般在图纸的前几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