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一体机,开机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6-06-10):
客户送来c200一体机说装系统花瓶然后开不开机,插电流表,开机0.8掉0.6.以前修过刷u37,记不得具体故障。刷一个试试,刷了    电流有一个瞬间上1.5,屏亮一下就关机了,这试试很么问题。没遇见过,这机子以前修的都是刷u37

网友:
看下显卡旁边有没有一个APL开头的8个脚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你这个C200什么芯片组的啊?如果是AMD的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独显的1.0V供电  独显芯片右边,测下正常不 直接飞线拉个总线供电过去

网友:
硬盘接口下面主板断线,接好就OK修过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