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ear S2做工如何?三星Gear S2拆机图解

楼主(2016-06-10):
三星Gear S2做工如何?三星Gear S2拆机图解

  Gear S2是由三星推出的一款智能手表,采用Tizen OS系统,1.56英寸360x360像素显示器,在配置方面,Gear S2手表标配NFC和蓝牙4.1,搭载了一颗主频为1.0GHz的Exynos 3250双核处理器(3G版本为骁龙MSM8x26),辅以512MB RAM以及4GB ROM。下面我们通过拆机看看三星Gear S2的内部原理及做工如何吧!

三星Gear S2拆机

  拆机所需工具:螺丝刀、镊子、撬棒、热风枪。

三星Gear S2拆机 图1

三星Gear S2拆机 图2

  三星Gear S2拆机方法/步骤:

  1、拆卸表带。

三星Gear S2拆机 图3

  表带以及手表本体。

三星Gear S2拆机 图4

  2、拆卸后盖

  拧下固定后盖的三角螺丝。

三星Gear S2拆机 图5

  使用撬片从缝隙进入,上下滑动,划开一侧后,再小心划开上下侧,分离后盖。

三星Gear S2拆机 图6

  分离后盖。

三星Gear S2拆机 图7

  后盖上的3枚磁铁,用于吸附充电底座,支持5V/0.7A的无线充电。

三星Gear S2拆机 图8

  3、断开主板各BTB连接。

三星Gear S2拆机 图9

  4、分离主板组件。掀起主板组件,注意不要扯断屏幕BTB。

三星Gear S2拆机 图10

  5、分离电池。

        拆下电池组件和主板间的固定螺丝。

三星Gear S2拆机 图11

  摘下主板。主板和电池组件特写。

三星Gear S2拆机 图12

网友:
  6、分离主板散热铜膜 无线充电线圈。

  使用热风枪稍微加热主板散热铜膜 无线充电线圈。

三星Gear S2拆机 图13

  揭开主板散热铜膜 无线充电线圈。

三星Gear S2拆机 图14

  主板和无线散热铜膜 无线充电线圈。

三星Gear S2拆机 图15

  主板芯片组。

  无线电源IC:博通bcm593534

  芯片:三星Exynos 3250

  RAM和ROM:512MB DDR2和4GB eMMC闪存移动

  触控IC:Cypress半导体tma525

  电源管理:s2mps14x01

三星Gear S2拆机 图16

  7、拆卸电池。

  从电池组件上摘下电池。由容量为250mAh,标称电压3.8V,充电限制电压4.35V的三星电池。

三星Gear S2拆机 图17

  8、拆卸屏幕组件。

  从正面使用热风枪加热,然后从表面用力推,用以分离屏幕组件。

三星Gear S2拆机 图18

  不锈钢表壳和屏幕组件。

三星Gear S2拆机 图19

  9、使用金属撬棒,撬开不锈钢表圈。

三星Gear S2拆机 图20

  起固定作用的塑胶圈,以及提供阻尼作用的塑胶。

三星Gear S2拆机 图21

  取下载有霍尔传感器的小板,此小板是固定在电池组件上的。

三星Gear S2拆机 图22

  小板上的三个霍尔传感器。

三星Gear S2拆机 图23

  三星Gear S2拆机结束。

三星Gear S2拆机 图24

网友:
这做工不错哦  三星一贯的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