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37

楼主(2016-06-10):
求助  PCG-4121GL 板号MBX-237 I5独立 现在开机屏幕不显 外接显示正常 屏上面的3.3V电压没有 我直接把3.3V电压直接过来也不显示 问题一样 屏换了  那个大哥知道什么问题吗  有的告诉小弟一下 谢谢

网友:
没认到屏呈EDID不正确就不放屏供电,很正常呀

网友(2017-03-13):
我也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线坏了

网友:
查查EDID 估计显卡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