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桥供电,ISL6545代换RT9202成功。

楼主(2016-06-10):
     修了坏杂牌主板,无桥供电,ISL6545代换RT9202成功。

   板子点不亮,缺少桥供电,跑线由RT9202产生FCH_VCC1.2.

RT9202引脚定义。

  上网查看 下,有好多人说可以找找定义一样的驱动代换。
看来好多,也换了好多,RT9214代换不成功,只有ISL6545代换成功。

维修小小经验。

网友:
能代换还行 如果不能代换 又找不到芯片  在买芯片 就不划算了

网友:
能代换还行

网友:
引脚功能一样的啊

网友:
引脚差不多吧

网友:
备注一下
以后好找这个帖子
好代换
好像自己买的6545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