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不触发简单维修,又是排阻惹的祸

楼主(2016-06-10):
机型:X42J
板号:K42JR REV:4.0
故障:待机0.009A,不触发
维修过程:
          (1)待机正常不触发,首先COMS放电,能自动开机上到2A左右,已经到了要显示的时候,按开关能正常关机,主板基本OK ,问题一般是两个开关引起
          (2) 先测上电开关,待机3.3VALW上拉,能关机自然是OK的,再测LID-SW#,1脚3.3V,2脚GND,3脚LID-SW#无电压,问题就在这里,拆下LID-SW1,还是没有电压,说明主板上也有问题,打开电路图,到IT8570E的17脚,如下图:

         (3)与LID-SW#相关的只有EC和排阻RN3001 ,先拆哪一个呢,直接用电源调到3V,接RN3001的1357,用万用表测2468,发现第4脚没有电压,更换RN3001,LID-SW#变成3V高电平,就是这个排阻坏了。排阻串电导致LID-SW#一直为低,造成不触发,就算自动触发了,屏也不显示。
         (4)装上休眠开关,LID-SW#变成0V,这个开关也坏了,直接不要了,机器修复,实物图如下

最后一张图是一个坛友制作的信号图,很详细,对我们维修很有用,深表感谢,与各位分享

网友:
LID-SW#信号异常导致的不触发故障。LID-SW#开关也被烧坏了。

网友:
是不是通病哦。

网友:
都说是这个问题,可是我从没遇到过。。。

网友:
asus 不触发80 90都是排阻惹的祸

网友:
看着IO好像被焊过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顶一下!

网友:
lid这信号很多问题

网友(2016-07-25):
我的是开关出没电压直接拉低125脚触发了也不显示 有时候优可以正常触发开机

网友:
    看过好多都说是这个问题     不过还没遇到过    遇到试试

网友:
问题还算比较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