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想不到的e47非通病不跑码 电流1.3

楼主(2016-06-10):
联想e47  开机电流1.3 五条变 拆机裸板  观察  无修 无明显故障  裸板 测试 正常
告知客户没什么问题清洗 清洗
店员装好 不亮了 现象一样
留修 第二天检查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不跑码 考虑到这机器显卡坏的多  焊显卡  一样   再焊一样 换之  有跳变了  不亮   型号略有不同 在换之  亮机  装机  测试 故障依旧 。。。。。。。
直接把店员一顿骂 。。。。。亲自拆 试  发现去掉无线网卡 ok
再装再测ok。。。

网友:
无线网卡引起的吗??

网友A:
给客户报价是 显卡问题  收费肯定也是显卡的钱  在第一次换了显卡 有跳变的时候  报的价  上bga 把无线网卡拆了所以 有跳变  之所以不亮是第一次换的显卡年份不同

网友B:
你们焊显卡不重植的么???

网友:
之前会不会就是无线网卡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无线网卡坏了?

网友:
拆机可以,装机起来不行,就应该再拆机裸板试,维修太过马虎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联想100e拆装四五次最后发线c壳线高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客户报价是 显卡问题  收费肯定也是显卡的钱  在第一次换了显卡 有跳变的时候  报的价  上bga 把无线网卡 ...

板载无线网卡?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板载的?

网友C:
没怎么看懂 是无线网卡 导致的吗

网友:
外设引起的少啊

网友:
说的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焊显卡不重植的么???

重置了但是不会 再放上去 先拿 别的聊班上的 上   这样 成功率高 好排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怎么看懂 是无线网卡 导致的吗

应该是的

网友:
不是板载  是做显卡的时候  无线网卡碍事儿 所以去掉了上bga  上bga是搞显卡啊

网友:
我上次也是一个E47,后来是南桥坏了。

网友:
无线望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