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经验汇总

楼主(2016-06-10):
主板拿到手里,先仔细看看有没有进水,有没有明显烧掉的痕迹,各个供电有没有明显短路,有短路修短路
然后上电先看3V 5V电感有电没有,没有的话看图纸查待机芯片条件,待机芯片有19V主供电没有,没有就查19V是怎么给待机芯片供电的
有的话就看线性3V 5V输出没有,有一些机器是要开起来才有3V 5V电感待机的
待机正常的话,不触发的话,示波器测量EC,PCH晶振起振没有,没有起振换掉,起振的话继续修,刷BIOS,换EC,换PCH,不行的话
看图纸细查EC条件,示波器查PCH正常条件,查总线条件,,,
有那个师傅总结得更好分给他
查总线条件是什么我都是到懂不懂的,希望有那个老师说说总线条件是什么
详细讲解看图纸细查EC条件那些条件,示波器查PCH正常条件那些条件,查总线条件讲个大概就行,,,

网友:
小白总结,大家勿喷

网友A:
只有理论不行,还得有实践,各个测试点都应能找到啊。

网友B:
那里抄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抄来的。。。。。。。。。。

师傅哪里学来的,我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理论不行,还得有实践,各个测试点都应能找到啊。

就是不懂这个详细讲解看图纸细查EC条件那些条件,示波器查PCH正常条件那些条件,查总线条件讲个大概就行,,,

网友C:
笔记本检修流程是吧,我也是新手,瞎指挥下。   修笔记本可调电源和示波器都要有,万用表就不用说了。

接可调电源开机,看开机电流大约判断下主板哪些部分工作了。   通常主板上电有个过程,就像适配器电源一样,先交流输入,EMI,整流,PWM调制输出脉冲,开关管,开关变压器,整流滤波,最后输出直流电压。   比方说如果电源管理芯片没工作,前极都是好的。  那适配器只有AC输入到整流部分在工作,它所需要的工作电流就很小。  如果PWM工作了,后极没工作,那又多了PWM的工作电流,所以可调电源上看到的电流就会大一些。   依此类推,大致判断下现在的电流大概是哪部份电路工作,哪部分还没工作。

笔记本只是待机,电流很小。  如果后极电路依次工作,电流就会增大一些。    笔记本电源过来,先有电源判断电路,判断是用适配器的电还是用电池的电。  如果用适配器的电,那还要给电池充电。   所以一般电源过来19V,然后有电池就会打开充电电路。  如果有在充电,那电流就会增加。

待机电流就是指没开机的情况下,可调电源上显示的电流。
19V主电源有了,3V 和 5V就是待机电压了。  有些不只这两组。    它们负责当你按下开关键的时候,主板会开机,后头的CPU,内存等供电电路才会上电。  如果3V 5V   没有,那就没法开机了。   3V 5V有了,接下来EC BIOS 桥 CPU 内存 都得工作了,按照上电的时间先后顺序也叫上电时序一步步查故障点。

工作条件就是一个元件要正常工作,首先要满足它自己的正常工作需要的条件。  比如灯泡要工作,要有电源接入。 如果灯泡有电源输入,它没发光就是坏了。  那没电源,除非肉眼能看出来,否则不太容易知道灯泡是否损坏。   比如你要知道EC是否损坏,首先它工作需要的几个工作电压,一个也不能少。  它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却不工作。  那就有可能这玩意坏了。  很多电路供电是开关电源供电,会输出波形,所以要用示波器看。  有些是稳压管供电,直接量电压就行了。    开关电源供电,有输入电压没输出波形就是元件本身或者后面带的元件坏了(这个元件的前面部分称之为前极,后头输出问题就叫后极)。   稳压管有输入电压,没输出电压就是元件本身或者后极电路有问题。   那测波形就用示波器,测电压就是万用表。

呵呵,大概就是这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检修流程是吧,我也是新手,瞎指挥下。   修笔记本可调电源和示波器都要有,万用表就不用说了。
...

说的好,能在深入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检修流程是吧,我也是新手,瞎指挥下。   修笔记本可调电源和示波器都要有,万用表就不用说了。
...

总线供电是什么

网友C:
啥元件工作还不得有电源先啊。   比如内存要工作,内存先要有工作电压1.5V 1.8V 等。  内存开始工作还要传输数据的,有地址总线,数据总线都叫BUS 公共汽车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元件工作还不得有电源先啊。   比如内存要工作,内存先要有工作电压1.5V 1.8V 等。  内存开始工作还要 ...

还木有 听明白

网友E:
总线能有哪些条件,有供电、打值阻值一致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好,能在深入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线能有哪些条件,有供电、打值阻值一致就ok啦

总线是什么

网友D:
总线供电就是所有供电线路吗

网友C:
总线一般分为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  说白了就是那些那些连接线。  比如桥到内存的,到CPU的。
总线的工作条件,至少CPU要正常,桥要正常吧。   总线就是公交专用道路, 运数据的公交叫数据总线。。。以此类推。
你说公交要运行起来,路不能断(连接线),站点要能上下客(各个节点的元件),车要能安全到达目的地(收发端要正常)。    调度室就是控制总线,控制哪个车往哪开,线路怎么走,开到几点钟。  地址总线就相当于各个站点。  总要告诉人家数据送到哪个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线供电就是所有供电线路吗

总线供电?   你这公交从哪发车的,就要在哪加满油或者充满电。   总线供电这是个什么概念。    公交专用道,只是道路,它哪需要什么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总线一般分为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  说白了就是那些那些连接线。  比如桥到内存的,到CPU的。
...

虽然我不知原理
你讲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我不知原理
你讲的很有道理

你得找本书初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