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REV.4.0 独立ATI216-0774007 内存条纸上k42jr(0502a)百分百好不掉电

楼主(2016-06-10):
K42JR REV.4.0 独立ATI216-0774007 内存条纸上k42jr(0502a)百分百好不掉电

K42JR REV.4.0 独立ATI216-0774007 内存条纸上k42jr(0502a)百分百好不掉电.zip

K42JR REV.4.0 独立ATI216-0774007 内存条纸上k42jr(0502a)百分百好不掉电

头像被屏蔽

网友:
这个板子EC是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有没有人刷过 能不能用的  我的是k42jr rev2.0的不知道一样不

网友:
什么现象?我的开机电流跳到1.8左右就掉回到0.01

网友:
先留个名,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上

网友(2016-07-20):
感谢楼主分享,开机掉电~刷此BIOS。好了

网友:
屏幕能不能亮

网友:
跑1.8掉电的验证可以亮机!外面型号 K42JE  版号:k42jr  4.0

网友(2016-08-30):
到1.8a掉电  下来试试

网友:
看到这么多人回复可以搞定 我就安心的下个 等下来验证  本机版号 K42JR 4.1

网友(2017-07-15):
这个型号板子的REV一定要对清楚,不然是会不显示的。

网友A(2018-06-11):
我的机器也是掉电 做了显卡 刷了N个BIOS 还是一样掉 最后CPU供电加了两个470的电容 好了

网友(2019-06-30):
新测掉电刷这个BIOS可以

网友(2020-10-24):
正需要下载了,,,,,,,,,,,,,,,,,,,

网友(2023-06-03):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也是掉电 做了显卡 刷了N个BIOS 还是一样掉 最后CPU供电加了两个470的电容 好了 ...

来个有图有真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