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取桥和显卡芯片的时候打焊膏吗

楼主(2016-06-10):
大家取桥和显卡芯片的时候打焊膏吗
我知道加焊和做桥打焊膏

网友A:
取的话一般不用打焊膏的,有时遇到难取的,才打些焊膏。

网友:
我一般都打焊膏

网友:
那是肯定打焊膏,有助于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的话一般不用打焊膏的,有时遇到难取的,才打些焊膏。

是不是打胶的

网友:
一般都会打的,毕竟更换BGA是个大工程

网友:
打一点焊膏感觉更好取下。

网友:
你试试就知道了,打了焊膏去下轻松,焊点光滑圆润,不打焊膏取下有点韧劲的,取下手要重一点,焊点大多尖刺。你拖焊盘也要加焊膏的呀,节省不了的

网友:
我取芯片的时候会加焊膏

网友:
加焊膏保险一下

网友:
加焊,取桥,拖桥,都用,少量别浪费就好

网友:
不打也没事,先轻推旁边的元件,动了的话推下桥,可以推动就直接取下

网友:
取芯片的时候还有取黑胶芯片的时候打焊膏干啥,没有意义,一个人一种方法,只要温度控制好就行

网友:
打焊膏有助于取

网友:
加焊膏有助于锡珠融化,取桥更轻松,不易掉点,我都要加

网友:
直接打助焊剂,充分融合

网友:
打的 好取点 。

网友:
打点就好点呀,,熔快

网友:
习惯打点。

网友:
动了的话推下桥,可以推动就直接取下

网友:
基本上都会加。

网友:
打啊不然会掉点的,用了助焊剂就不容易掉点了

网友:
看着你们不打焊膏的,我很佩服,我刷BIOS都打,我OUT了

网友:
这个要加焊膏的

网友:
适量打点

网友:
一般都打点,但个人感觉,对于黑胶打的比较多的芯片,焊油打不打都一样。

网友:
一般不打 主要是温度

网友B:
必须的,就像啪啪啪,太干了会受伤的
朱永华
唉,想像特丰富, 有才
详情

网友:
打吧,不缺那点。你可以两个都试试

网友:
来自: 中国
应该打点好取,防止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的,就像啪啪啪,太干了会受伤的
唉,想像特丰富, 有才

网友:
那是肯定的,必须上汉高

网友:
最好打点,现在都是无铅的哟,可以加速溶化..

网友:
使桥与主板连接散热性更好,多放一点,取下芯片不爱坏,不包括显卡核心跟基本锡浆开焊。

网友:
取的时候也打,这样方便熔化

网友:
有焊膏锡熔得齐一点

网友:
一般都会加的,有时候马大哈忘记了 也不耽误取下。没关系的。

网友:
打焊膏取的容易点。不打的温度需要高一点点

网友:
在一圈打焊油 然后吹进去 就可以了

网友:
要打的,而且温度要和正常温度调高五度

网友:
看情况吧 一般都不用打焊膏

网友:
必须的,能更好的取下来嘛

网友:
打什么 点呢

网友:
打 肯定要打

网友:
这个很纠结吗?打焊膏会使锡更加圆润,更容易化,有助于焊接啊

网友:
一般我都没有打

网友C:
要打的,不然容易掉点
陆兴富
好的,下次我就这样做
详情

网友:
打阿, 不打的话很容易温度到了拿不下来, 或掉点呀

网友:
一般情况打膏

网友:
打焊膏好取一点

网友:
一样的,都会打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打的,不然容易掉点
好的,下次我就这样做

网友:
打不打都可以,但是打的话好一点

网友:
肯定的要打

网友:
看到你们这么多都打焊膏的,我能说我拆芯片的时候从来都不打助焊剂的么,即使是黑胶芯片也不打助焊剂,从来不会有掉点的,重要的技巧是温度必须得达到

网友:
看个人习惯了,孰能生巧

网友:
肯定 要管焊锡膏

网友:
我一般都习惯打一点

网友:
打焊膏有助于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