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ES2L过LOGO重启

楼主(2016-06-10):
开机显示到F1那个画面就掉电重启,无法进入CMOS,网卡声卡已拆无果。各位大神支支招,有没有通病

网友:
USB接口正常吗?GB的桥容易坏

网友:
拆掉网卡了,BIOS进不去,没法关设置

网友:
今天又遇见一张G31M ES2C的也一样问题。搜帖子居然发现自己的求助贴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先刷BIOS 排除把

网友:
刷BIOS看下,或是把硬盘线断开,看下

网友:
换个IO看看换个BOIS

网友:
看一下CPU电压有没有高

网友:
拆了232串口 IC 试一下,    也可以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