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求助!

楼主(2016-06-10):
一块GTS250显卡花屏上电后有块显存发热严重,取下显存清理焊盘后通电又一块显存又很烫,随后也取下另一片显存再次发热严重,有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
我也好想学习显卡维修

网友A:
是不是又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又短路的地方啊

不可能片片短路吧!

网友B:
显存供电是多少V你测量过了吗?

网友C:
显存或者核心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供电是多少V你测量过了吗?

显存电压正常,不然就全都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或者核心短路

核心倒应该正常吧!可以点亮只是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