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分了,发个淘宝买的GA-P61-S3-R2.0图纸,加维修过程

楼主(2016-06-10):
     故障我自己记录的,凑合着看吧,主要是把图纸发出来,当初修的时候,没图纸,只有GA-P61-S3-B3那款。参考这部分有差别,只能淘宝买份图纸,6大洋。
现把他传上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454-1-1.html我想告诉你如果你学会很好的搜索你可以省点钱。

网友:
楼主真是心灵手巧啊  不配图 我都有点看不懂了

网友:
有图纸还好修一点

网友A:
楼主图纸怎么有密码啊,密码多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纸怎么有密码啊,密码多少啊

密码是技嘉通用密码rmadep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密码是技嘉通用密码rmadept

好的,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加分走起

网友:
能分加的不多谢谢分享

网友:
CPU_VTT没有出来? 那VCCSA也没出来吧,修的不错,RT8120D坏,这个上面应该有个MOS管,D极CPU_)VTT,S极VCCSA,楼主是的不? 图纸上

网友:
看的我好复杂这个CPU-vtt这个我上次搞过好复杂就没有搞了

网友:
遇到过这个电压死活不出,  换了几个芯片都不出 最后发现TMD是MOS 管击穿了 郁闷了半天 一般都是CPU管子挂这种没防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