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 开机暗屏

楼主(2016-06-10):
苹果A1286 开机有声音 显示器没有显示 键盘大小写等能亮  显卡换过 故障还是一样 求指点一下 下面是屏接口供电的三张图片 帮忙看看没有出来的两个电压应该先修那个电压 谢谢

网友A:
你是暗屏还是灰屏啊,暗屏能看到字或者图不,用强光照

网友B:
苹果屏暗问题我还没修过,在屏接口处有个小芯片是BGA封装的,很小一个,你试试加焊一下

网友C:
妈的我这里有个苹果机子花屏,显卡换过了,显存也是换过了,显卡旁边的小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不行外接也没反应,我曹,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暗屏还是灰屏啊,暗屏能看到字或者图不,用强光照

不能看到图像的 只有开机声音  2脚电压和38脚电压那个电压先产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苹果屏暗问题我还没修过,在屏接口处有个小芯片是BGA封装的,很小一个,你试试加焊一下

那个芯片是链接38脚的 加焊过的  2脚和38脚电压那个先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个芯片是链接38脚的 加焊过的  2脚和38脚电压那个先出来?

哪个先出来我真是不知道,或者你可以试着另外一种思路去修,3.3V可以直接拉过去,另外一边应该是24V或者36V,要去查它的芯片工作条件,或者你自己用笔记本的LED屏升压模块改,论坛版主大灰狼发过一个改苹果屏供电的帖子,写的很详细,你可以去看看。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个先出来我真是不知道,或者你可以试着另外一种思路去修,3.3V可以直接拉过去,另外一边应该是24V或者3 ...

3.3V飞线试过的 不行 改升压板 高难度的呀  今天买了38脚链接的芯片 明天到了试试

网友E:
苹果的东西修得少,没有什么经验可谈

网友:
引用 网友D:
3.3V飞线试过的 不行 改升压板 高难度的呀  今天买了38脚链接的芯片 明天到了试试

哦,好吧,你可以参考下大灰狼的帖子,照着他写的做,我觉得不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苹果的东西修得少,没有什么经验可谈

那是你修和我修的少,对于一些人专修苹果的,这些故障都是当菜切

网友F:
先查开启信号吧

网友G:
我以为苹果暗屏很好修,明天我将昨天修好的暗苹的机子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修和我修的少,对于一些人专修苹果的,这些故障都是当菜切

对  如果不是苹果电脑  这样的问题  我都直接秒杀了 还真没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查开启信号吧

这都不是重点 上面2脚和38脚? 那个条件先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以为苹果暗屏很好修,明天我将昨天修好的暗苹的机子发出来。

不懂 我是求指点呀 你修好了都不指点一下啊?

网友H:
苹果我们都是发出去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苹果我们都是发出去修

你们修的闪客 发货出去当然好啦 我修的是同行 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修的闪客 发货出去当然好啦 我修的是同行 不一样的

我们也是修同行,他们都答应我们寄出去修,哈哈哈,相信我们

网友I:
这个应该好修的,你细点心仔细查查实在不行就改电路被,在不行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好修的,你细点心仔细查查实在不行就改电路被,在不行联系我

早点叫我联系你呀  客户电脑都拿走了

网友:
你把 L9000 卸下来测下靠近芯片那端有没有5v 没有就查U9000 开启 照着线路查

网友:
上回遇见一个 L9000烧毁的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屏的升压电路有问题哟

网友J:
你直接把U9000去掉  然后短接2345脚  再随便搞个电压做背光开启试下行不

网友:
没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你这是灰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直接把U9000去掉  然后短接2345脚  再随便搞个电压做背光开启试下行不

多谢建议 没有试过 机子客户那走了

网友:
你这是没有显示啊那里是暗屏哦 你量过显卡的正常没有有没有缺电压或者

网友:
苹果A1286触发有声音不显示 (MacBookProA1286)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9445-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你看看这个帖子PPVOUT_S0_LCDBKLTYP电压没有已经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妈的我这里有个苹果机子花屏,显卡换过了,显存也是换过了,显卡旁边的小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不行外接也没反应 ...

是不是屏的问题呢   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以为苹果暗屏很好修,明天我将昨天修好的暗苹的机子发出来。

发出来 给你加分  啊

网友:
我感觉的先把  2  3  脚的电压修出来    40脚的是输出电压  是给屏的吧  所以 先修  2   3

网友K:
应该是还没有检测到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还没有检测到屏吧

主板的条件都还有没有满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以为苹果暗屏很好修,明天我将昨天修好的暗苹的机子发出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5484-1-1.html

网友L:
楼主换了芯片没好   客户就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换了芯片没好   客户就拿走了??

是呀 搞不定 留在这里做什么

网友:
After "duong" sound, you do not need change video chip. check PCH or Video MUX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