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 BIOS

楼主(2016-06-10):
DELL的原装H61 BIOS

网友:
怎么是4M的啊   我的是8M的呢

网友:
换个4M BIOS吧。一样用

网友(2016-08-27):
谢谢楼主了,我也下个试试。

网友A:
我今天也修到了这块主板,用奇冠PCI-E诊断卡测量开机跑04 不显示,下了你的BIOS刷上去跑99有显示了,谢谢。我顺便测了一下全板的供电发上来参考,这主板目前还没有图纸。

网友:
很详细,很好

网友(2016-09-29):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修到了这块主板,用奇冠PCI-E诊断卡测量开机跑04 不显示,下了你的BIOS刷上去跑99有显示了,谢谢。 ...

给个图纸吧 先谢啦

网友:
下了看看,希望有用。 我的板子是不插内存报警,插了内存点不亮,也不报警。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查了。

网友:
刷了  可以用的  正常点亮。 楼主以后发BIOS最好配个图。那样比较有说服力。

网友(2016-12-15):
终于找到了。。下来试试

网友:
我的不插内存不报警插内存不显

网友B(2017-10-06):
不知道,G2020 CPU能不能用,有谁试过吗,我的原机I3可以点亮换上G2020就点不亮,

网友(2018-01-16):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G2020 CPU能不能用,有谁试过吗,我的原机I3可以点亮换上G2020就点不亮,

同问,我也想知道啊!!都不提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2018-04-27):
刷上后风扇转 一会儿,停一会呢 头一个BIOS 风扇狂转

网友(2018-05-29):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修到了这块主板,用奇冠PCI-E诊断卡测量开机跑04 不显示,下了你的BIOS刷上去跑99有显示了,谢谢。 ...

哦。感谢,集显供电坏了,我得好好查查。谢谢。

网友(2022-07-09):
这个BIOS能支持22纳米CPU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