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修联想Y550的板,帮我看个电阻。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2016-06-10):
帮我看看图中圆圈标的电阻是多少阻值,谢谢各位了。急

网友A:
不早说客户前脚刚走

网友A:
去论坛搜搜这个图纸然后看图纸上是多少 找个不上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早说客户前脚刚走

大哥,我咋知道啊。。。

网友:
这个什么电阻我也遇到过。。。

网友:
人为搞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论坛搜搜这个图纸然后看图纸上是多少 找个不上呗

图纸有,但是板子上没有料号。坑啊

网友:
客户自己清灰,CPU散热片滑丝了。后面用电钻打,打偏了。搞到主板上了。搞了个坑

网友B:
论坛上没有点位图,看来你只能等谁手上有这个板子去帮你测一测了,你先看下这个电阻是干嘛用的,如果是信号传输就给个1K,如果是上拉就上个10K以上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没有点位图,看来你只能等谁手上有这个板子去帮你测一测了,你先看下这个电阻是干嘛用的,如果是信号 ...

分压电阻,上电阻是1K。掉的是下电阻,我先找个1K 或2K的试试。多谢

网友C:
感谢各位,我补了一个1K电阻上去,已经亮机了。目前机子在测试当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各位,我补了一个1K电阻上去,已经亮机了。目前机子在测试当中!

修好就好,以后遇到有什么经典例子就写一写帖子共享下经验哈

网友:
桥电压的分压基本上下电阻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好,以后遇到有什么经典例子就写一写帖子共享下经验哈

还是不行,现在机子一开机就死机。可能还跟这有关系

网友C:
现在机子已经修好了,我CPU座的线路找到这个点了。换上就好了,是个2K电阻

网友:
细心决定一切啊 修东西不能大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机子已经修好了,我CPU座的线路找到这个点了。换上就好了,是个2K电阻

换了2K的电阻就好了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2K的电阻就好了嘛?

恩,换了就好了。不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换了就好了。不死机了

恩,修好了就好,也算是运气不错  呵呵

网友:
电阻不看多大,只看他是干嘛用的?先搞几K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