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55

楼主(2016-06-10):
此机上电到1,0  然后就掉电  不装内存电流0,73  焊了显卡没有结果 不知道修哪里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
刷了一个不行

网友:
电压都上来了吗?把内存插第二个槽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版的问题吧。

网友:
有大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