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3+ 亮机BIOS

楼主(2016-06-10):
这个机子跑4F 随手打了BIOS 1脚有波。就测了下8、7脚正常,在测3脚没电压。。直接飞线把8脚和3脚连起来。亮机。

n68s3 REV6.0.rar

亮机备份

网友A:
BIOS三角和八角连起来就好了,供电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三角和八角连起来就好了,供电不正常吗

嗯。这个就是BIOS的3脚没有电压。我也没有去查哪个电阻了。直接从8脚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