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无CPU供电

楼主(2016-06-10):
今天收到同行的一片GA-B75M-D3V的主板,哎一拿到手上一看又是掉电,查各个供电,原来是CPU没有电压出来,找来一份图纸看,因为IC是95836,VCC 5V有,然后就到开启,9脚是0V,以为是IC的问题,换了一个也是一样,那就只要细心一点了,慢慢看图纸了,跑线发现开启脚ON是跟Q48   Q17相联,直接把两都拆下来,然后上电,哈哈,完美亮机。新手来的,不是很懂表达,大家包涵一下只,上传一图纸跟点位图,对大家有用的。

网友A:
如果没供电,一般先查芯片工作条件,知条件满足不出供电,才考虑换芯片。

网友B:
不错不错,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换芯片真快啊

网友C:
en都没有不是要换芯片 有了en才换

网友:
台式机的有图纸点位就好修了。

网友:
B75无CPU 电压,电源芯片工作条件不足,无开启电压,学习了,谢谢图纸

网友D:
你这中还算简单的遇到过又开启就是不出供电的,高的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中还算简单的遇到过又开启就是不出供电的,高的头疼

嗯,是的,那种我也没办法就叫师傅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都没有不是要换芯片 有了en才换

嗯嗯,哎,你也知道我是新手来的,很多东西不是很懂,谢谢您的解答,又学习了

网友:
新手来的,所以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后果

客户正常在用,没发现问题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供电,一般先查芯片工作条件,知条件满足不出供电,才考虑换芯片。

谢谢您的解答,因为是新手来的,很多少还是不是很懂,不过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我也是小白一个,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这个点位是错的!

网友:
应该先检测供电芯片的工作重要任务后再考虑换芯片的

网友:
其实可以先查条件、如果条件满足没出就换芯片试试、如果条件没满足就先查条件

网友:
没EN怎么那么快就换芯片了

网友:
牛的楼主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是小白的话,我就是小小白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