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Y400 LA-8691P显存旁边电阻高清图!!!

楼主(2016-06-10):
哪位兄弟在修Y400的麻烦帮我看下,最好上传个图片。。

网友A:
那些电阻有位标没有?这个板号有图纸,有位标的话你下个图纸去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电阻有位标没有?这个板号有图纸,有位标的话你下个图纸去对一下就知道了

没有位标的

网友A:
那么难搞了,只有等了,或者自己根据电路分析去自己试着加电阻,给你设置个高亮,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你的帖子,能有人帮到你的忙

网友B:
你也得说下大概那个位置的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难搞了,只有等了,或者自己根据电路分析去自己试着加电阻,给你设置个高亮,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你的 ...

谢谢版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也得说下大概那个位置的图纸啊

显存旁边的图片,拆显存的时候掉了几个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存旁边的图片,拆显存的时候掉了几个电阻。

刚好修到,来瞧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好修到,来瞧瞧:

谢谢了,,机器早就给客户了,没修好。。

网友:
像这种问题等 一般有点难

网友:
感谢发图片的朋友   今天小弟拆显存把边是的电阻动了  刚好用到

网友(2016-07-15):
我手上有2个这个主板 怎么联系 我图片发给你10 3699 7628

网友(2016-08-30):
应该发整板图片

网友:
谁有EC 旁边  图片的
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