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求助思路

楼主(2016-06-10):
今天接了 一台Y450的本子,接到手后开机屏不亮。然后拆机板子拆不来以后 把屏和板子拼装一块 开机电流到1.3A亮机了 但是花屏   然后我又关机再开机又白屏   有不亮。我在论坛上一看这机器问题大堆  求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查查显卡条件,问题最多的就是1.5V转1.5V的地方吧

网友:
论坛的是会汇总的案列 自然有很多问题 你的具体分下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在论坛上看到有改集成显卡的   试试能不能成功   比较独立显卡成本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