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是什么原因CPU供电部分烧成这样,客户要我写报告。

楼主(2016-06-10):
公司自主研发的14寸笔记本主板,现在有一块卖到国外烧成这样了,客户问我是什么原因,我说是不是进水了。是CPU供电部分哦。

网友:
在线坐等回复啊

网友:
电源坏了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PCB布线不合理  还是漏铜了

网友:
什么原因需要综合分析

烧成这样主板保护电路设计的不好

网友: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焦味·············

网友:
*脏话*这不是大短路 造成的

网友:
``烧的不清哦。

网友:
这个一言难尽啊

网友:
看这个机子做工就感觉这个机子好不到那里去

网友:
这板子  看着就山寨

网友:
可以能MOS管短路,一直通电就烧了吧!

网友:
充电器有这么大功率?

网友:
先把东西清理干净吧

网友:
烧成这样要多大的电流!感觉机子保护不行。

网友:
短路烧了,还不拔电源,一直插着,烧一下不会出现这种大面积烧伤,运气算是好的,说着火都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2016-07-22):
你们都说对了。谢谢大家

网友:
没有保护电路,烧一大片

网友:
MOS管不良短路引起大电流导致周边元器件过流烧毁    总结电路设计不合理重要芯片部位没有过流过压保护       一般大厂在处理器  内存  还有公共电都用保护电路

网友:
1.没有保护  2 进水有可能  3 负载过大

网友:
还要写报告,兄弟,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啊?

网友(2016-08-26):
工厂维修工啊

网友A:
看完图分析:好像是cpu的mos管供电部分触碰到扇热器的铜皮,引起大电流短路,mos供电电路电流intel标准好像允许25A,大电流通过电路板,连接风

网友:
扇,直接对地短路,烧毁原因应该是电路板和风扇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够。此款笔记本要全部召回,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图分析:好像是cpu的mos管供电部分触碰到扇热器的铜皮,引起大电流短路,mos供电电路电流intel标准好像 ...

分析到位 多谢

网友:
烧机大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