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不开机维修,已解决

楼主(2016-06-10):
拿到板子,检查下外观,发现少几个料就补上,  没什么问题后,通电
,有3.3v5v,好说了,打开图纸,找到EC那页,找到开关
排座,接上开关,触发,发现没那么简单,一下跳到0.2   0.4
左右掉电了,再次按的时候,没反应,查看3v.5v,没有了😔,在看
19v主供电也没了,郁闷了,原来是保护了,查看保护电路
PD10alw on信号被拉低了,怎会有35v
最后发现pq31的控制级已有信号,应该导通,量到
第三脚有电压,但是不稳定的跳变,果断换掉,
接电,按开关,一下0.4很快,就回到0.04不动,再次试,
一直是0.04,1.5RUN1.05RUN的供电拆了,就正常的电流为0.3
稳定,心想问题就在这了,量了下MOS管,发现二合一的mos
管PQ66击穿,换掉在通电,电流0.5,正常,PLTRST3.3v
也出来了,装上CPU,按开关,一路跑马,亮机了

网友:
莫非是料板?还是上家修过拆的?

网友:
上家故意搞坏了

网友:
没图纸的就只能靠经验跟运气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辛苦了,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