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31,板号ZQSAM不上电小修一例

楼主(2016-06-10):
主板正面 图1

主板反面 图2

主板板号 图3

故障:不上电,待机0.023A,电流偏大
既然不上电,那么肯定要先查待机信号与待机电压
首先要知道待机时,哪些电压是必须要有的。看图4

根据图4的电压状态图可知待机的时候 VIN,+3V_RTC,+3VPCU,+5VPCU,+15V这些电压都必须有,经测量发现只有+15V待机电压不正常,只有2.55V,图5

当我把PR127断开之后,+15V待机恢复正常(注:这个+15V未必是15V,我修过一个HP的正常是12V多点,所以此电压只要是12V以上基本都认为是正常) 图6

那么很明显,问题出现在后面,那就要看+15V究竟给到哪些地方了,看图7 图8

+15V只连接到两个1M的电阻PR248和PR139,把上面的PR127接回,断开PR248 +15V还是不正常,再断开PR139之后+15V回复正常 图9

测量PR139阻值并非是1M,阻值只有5.98K 图10

更换PR139之后插电,待机电流回复正常 0.007A,图11

故障到此修复,附上亮机图与进系统桌面图  图12 图13

好久没发帖子了,上个月中开始到现在忙个不停,家里台式机电源坏了,头大了,上班没时间,下班没电脑,好怕这个月任务无法完成,希望到时候饼哥别把我灭了,好久没有得到大家给我的评分了,后面还有两个经验帖子,一个编辑好了,还没编辑,希望大家给点分鼓励鼓励  哈哈。

网友A:
宏碁修的多哦,发的帖子基本都有宏碁的身影。。

网友:
好技术,好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碁修的多哦,发的帖子基本都有宏碁的身影。。

恩,这边宏基的机器卖的最多,所以修的最多

网友B:
好,分析有道理,给加分

网友C:
有图有真相修的不错

网友D:
电阻坏也不会导致待机电流偏大吧!如果电阻后端还是短路,还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还好,比较简单的故障,维修思路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新手们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阻坏也不会导致待机电流偏大吧!如果电阻后端还是短路,还是不会触发的!

恩,对的,如果后面短路了,也有可能引起不触发,要看1M电阻的起到的作用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分析有道理,给加分

谢谢,有大家的支持,我们才有更多的动力,希望你也能多多分享经验,让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有真相修的不错

小小故障,仅供新手们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恩,对的,如果后面短路了,也有可能引起不触发,要看1M电阻的起到的作用有多大

追问:楼主你换个电阻后15V就正常了,说明不是后级短路啊;但是修之前15V电压确实是被拉低了,说明后级有短路,待机电流都偏大;按分析那不是矛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追问:楼主你换个电阻后15V就正常了,说明不是后级短路啊;但是修之前15V电压确实是被拉低了,说明后级有 ...

刚才你上面问的问题我还没怎么想,现在在家了,你这个提问我重新看了电路图给你分析一下后级无短路为什么会拉低+15V的原因

PR139阻值偏小,为什么会导致+15V电压偏小,是因为PQ23导通了的关系,那么待机的时候PQ23是如何达到导通条件的呢?根据上面的电路图切图来分析,当待机的时候,MAINON并未产生,所以三极管 PQ19未导通,我们可以当它不存在,那么PQ19的第3脚 MAINON_ON_G会是一个9V的电压,从而去导通 PQ23,这个9V的电压哪里来的呢?是VIN被两个1M的电阻 PR143与PR142分压得来,这个就是为什么PR139阻值偏小导致+15V偏小的原因

网友:
思路挺好

网友F:
楼主也很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也很有耐心

还好,不算大故障,哈哈,你的回复请尽量说些帖子里的内容,不要几个字一个回复哦,请多合作

网友G:
牛逼,好长时间没看过这么仔细的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逼,好长时间没看过这么仔细的帖子了

谢谢夸奖,好久没写帖子了,写帖子的思路都生疏了,不然会写的更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才你上面问的问题我还没怎么想,现在在家了,你这个提问我重新看了电路图给你分析一下后级无短路为什么 ...

呵呵,版主你把这个放电电路切图发出来,就一目了然了!阻值变小,本只是起‘控制’作用的15V电压演变成类似‘供电’作用的电压通过场管接地短路,导致待机的时候电流偏大!这样解释应该没错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版主你把这个放电电路切图发出来,就一目了然了!阻值变小,本只是起‘控制’作用的15V电压演变成 ...

恩,这样解释没错  哈哈,也是你的提问才让我重新去看了下图纸,不然我也没有去多想 最近很懒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恩,这样解释没错  哈哈,也是你的提问才让我重新去看了下图纸,不然我也没有去多想 最近很懒

修机时,修好了就好了,也就只有回到家中会反思总结一下;把‘故障点’到形成看到的现象分析透了,修机尽在掌握中啊!

网友H:
越小的东西越难修

网友I:
广达的这个15v一出问题就容易拉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机时,修好了就好了,也就只有回到家中会反思总结一下;把‘故障点’到形成看到的现象分析透了,修机尽 ...

一看你也是个喜欢研究电路的人,你的技术应该不错啊,有发经验帖子记得分享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广达的这个15v一出问题就容易拉低

电路设计在那里,电阻那边管子在待机的时候就是导通的,简单的讲电阻一端是接地的,如果电阻偏小了,那么分压对地的电压就多了,所以电压就会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越小的东西越难修

也是要看故障的,越小的东西,越多是通病问题哦,修出来一次,以后直接秒

网友J:
地球人都知道同斌了

网友K:
楼主好技术 好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地球人都知道同斌了

好吧,我平时看帖子少,通病知道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技术 好思维

思路共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看的明白,自己能够秒杀这样的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看你也是个喜欢研究电路的人,你的技术应该不错啊,有发经验帖子记得分享给我看看

好的,出来没几个月,不懂得还得向版主你指教呢!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的,出来没几个月,不懂得还得向版主你指教呢!哈哈!

迅维出来的都是高手,我也是半桶水,大家互相学习吧,平时我都没怎么研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迅维出来的都是高手,我也是半桶水,大家互相学习吧,平时我都没怎么研究

【迅维】出来的也得天天看复习资料消化了才行,和我一起的朋友就不爱看,连基本的故障都不怎么会修!所以这也得看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迅维】出来的也得天天看复习资料消化了才行,和我一起的朋友就不爱看,连基本的故障都不怎么会修!所以 ...

要有心去研究才能做到精修

网友L:
楼主 文章写得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 文章写得太好了!

还好,好久没写帖子都生疏了,接下来多多写一写,应该能找回原来的感觉  哈哈

网友M:
广达就爱出这B毛病,修的我不亦乐乎。

网友:
引用 网友M:
广达就爱出这B毛病,修的我不亦乐乎。

修多了,这也是送钱的节奏

网友N:
  这个电路好常见。 不细心的人就把他给忘了

网友O:
好经验,好思路

网友P:
每次看你发的帖子工作台都好干净啊,我这里好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电路好常见。 不细心的人就把他给忘了

是啊,是一个广达送钱的电路问题,有些人还不知道它的存在

网友:
广达15V经典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经验,好思路

谢谢,共享这个经验,希望对有些人有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P:
每次看你发的帖子工作台都好干净啊,我这里好乱的

我不喜欢我的工作台乱乱的,太乱了看着都心烦  哈哈

网友E:
是啊,看来这个故障对于广达就是个通病哦  哈哈

网友Q:
引用 网友E:
是啊,看来这个故障对于广达就是个通病哦  哈哈

哈哈,是的,蓝总回复真神速,版主不是盖的

网友R:
楼主技术还是到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哈哈,是的,蓝总回复真神速,版主不是盖的

这会没事情做,正在回帖,所以才有如此神速  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R:
楼主技术还是到位的

还可以,混口饭吃还是有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混口饭吃还是有的

蓝总你在哪? 我这里已经混不到饭吃了,愿意收留我吗?

网友:
foxconn n1523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Q:
蓝总你在哪? 我这里已经混不到饭吃了,愿意收留我吗?

私聊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S:

请多回复一些跟帖子相关的话题,请多找找帖子的不足,谢谢

网友T:
广达的板子这个15V很容易出问题, 很多广达的还容易出现15V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T:
广达的板子这个15V很容易出问题, 很多广达的还容易出现15V断线

是的,比较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T:
广达的板子这个15V很容易出问题, 很多广达的还容易出现15V断线

15V断线倒是还没遇到过,遇到拉低的倒是有

网友:
看来你修这个故障修的不少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E:
15V断线倒是还没遇到过,遇到拉低的倒是有

断线的很多,我昨天那帖子白屏就是断线,还有广达SW6海尔T6还是什么的。都是15v容易断线,断线了之后转换电压出不来。。

网友U:
好顺利流畅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T:
断线的很多,我昨天那帖子白屏就是断线,还有广达SW6海尔T6还是什么的。都是15v容易断线,断线了之后转换 ...

看来以后广达的板子,要先把这个电压测一测先  嘻嘻,还是发经验帖子好,还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哈哈

网友P:
引用 网友E:
我不喜欢我的工作台乱乱的,太乱了看着都心烦  哈哈

这个倒也是哈,其实我的工作台在我们几个同事里边也算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好顺利流畅的维修

还好,最重要是你看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倒也是哈,其实我的工作台在我们几个同事里边也算好的了

恩,这个都是个人习惯问题

网友V:
好厉害啊。。好厉害 维修还是要心细

网友W:
一个电阻造成的,都什么坏了,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一个电阻造成的,都什么坏了,没看懂,

就一个1M的电阻变小了,变成6K了,导致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V:
好厉害啊。。好厉害 维修还是要心细

是啊,维修就是要细心耐心,这样才能快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X:
LZ请教一下 笔记本的电路图有很多都找不到 你是怎么这么轻松就行找到 的?有没有下载的路径和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X:
LZ请教一下 笔记本的电路图有很多都找不到 你是怎么这么轻松就行找到 的?有没有下载的路径和方法?

我都是在论坛找的,找不到我也没办法,只能盲修,或者某宝上买

网友:
楼主厉害 我过来学学   学习了

网友Y:
后级拉低这个点 一般我会想不到Q

网友Z:
请问一下楼主一般待机电流是多少不算大电流啊不是0.02-0.06都正常吗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Y:
后级拉低这个点 一般我会想不到Q

现在通过这个帖子能想到了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Z:
请问一下楼主一般待机电流是多少不算大电流啊不是0.02-0.06都正常吗

现在机器待机都没有这么高的电流了,这么高的电流是不正常的

网友:
是哒,你读懂了吗?你学会了吗?最重要是要懂要能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