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 5v电感短路

楼主(2016-06-10):
联想e49a  5v电感短路  测出是cpu附近一个电容短路   去掉再次测量无短路  上机测试一切正常   下图 亮锡点的地方 就是短路的电容原来的地方

网友A:
怎么也要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啊    这样有啥意义

网友:
我还以为真的是电感短路,想看看如何测出电感短路的

网友B:
简单的短路,直接烧鸡就可以烧出来
楼主下次发帖的时候请尽量把分类选择选一下,下面是图示 原贴

请在发帖的时候选择分类

选择分类之后保存

网友:
不错 。牛逼,学习一下啊,

网友:
我还以为电感短路,一般电感不会

网友:
这就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说得还不如不说

网友:
楼主果然技术精悍,这样都修好了。可怕

网友C:
这个就是烫哈手的问题

网友:
有时摸着电感热并不是电感短路而是上级电容电阻故障

网友D:
你怎么会那么走运,我遇到的这机大部分都是玻璃管坏包括5V短路。。。。

网友:
这机器我修的很少啊,这种里机器多数都是公司的机器,个人用的很少

网友:
求烧机时,可调电源的正确电流电压调节方法。。

网友:
不错 。牛逼,学习一下啊

网友E:
我发帖呢  是因为想让同行们遇到这个机器了   可以先测测这里  说不定一样的 问题    这样就少走弯路了   你说那么清楚  以后我们还有饭吃吗   电脑兴趣爱好者自己不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也要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啊    这样有啥意义

我发帖呢  是因为想让同行们遇到这个机器了   可以先测测这里  说不定一样的 问题    这样就少走弯路了   你说那么清楚  以后我们还有饭吃吗   电脑兴趣爱好者自己不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短路,直接烧鸡就可以烧出来
楼主下次发帖的时候请尽量把分类选择选一下,下面是图示 原贴

好的   下次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烫哈手的问题

可不就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   下次知道了

好的,感谢你的合作,论坛有你更精彩,多多共享经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会那么走运,我遇到的这机大部分都是玻璃管坏包括5V短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网友:
用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也要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啊    这样有啥意义

兄弟 短路的还有说什么来龙去脉啊    烧机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这款机器 我还没修过呢

网友:
五V电容短路很常见

网友:
我也学到了东西

网友:
我也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搬个沙发坐坐

网友:
我要下个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发帖呢  是因为想让同行们遇到这个机器了   可以先测测这里  说不定一样的 问题    这样就少走弯路了    ...

说得有点道理   楼主还留一手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5V短路有些确是问题很大,楼主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