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620E 那一个脚是到南桥开机的还有南桥反馈 有图大神来

楼主(2016-06-10):
技嘉H81的板卡,不触发,求指教,开关到IO正常,IO待机工作条件正常,看不懂哪一个脚到南桥,之前声卡烧了,确定桥坏就不整了..

网友:
104 105 106

网友:
2楼回答的很正确,判断南桥可以从U口对地阻值,还有南桥供电对地阻值等来初步判断下

网友:
台式的主板还不会修,你发贴地方错了

网友:
脚位参考二楼

帮你移动到台式机板块

网友:
到桥的上电请求是101脚。

网友:
看rsmrst有没有3.3

网友:
感谢,就是这个没有,IO端短路,换了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