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和内存造成的死机,用pe自带的检测工具,能判断硬盘和内存的死机故障吗?

楼主(2016-06-10):
硬盘和内存造成的死机,用pe系统带的检测软件,能判断出硬盘和内存的故障吗?

网友:
没测试过,都是DOS

网友:
有些启动工具就带内存检测工具,我现用的内存还是一条少2脚,一条少4脚、依然正常使用、

网友:
可以大致检查下

网友:
能看出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