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UNDAI SN系列上网本屏线断了 没法接

楼主(2016-06-10):
山寨HYUNDAI SN系列上网本屏线中间断了很多根线颜色一样没法接 ,网上买不到,求助大家
求助

网友:
找下二手拆机的应该有的

网友:
你把屏线上面的粘纸也拍清楚出来,没准论坛上刚好有人有呢
如果真要搞这个屏线,只能找下这个液晶屏的屏接口引脚定义,还有主板图纸的屏接口定义,一根一根慢慢去对比,首先先连好供电,其他的就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