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20 不开机刷BIOSS

楼主(2016-06-10):
看了下论坛的帖子有提到但大多写的比较笼统,现实践维修了下详细写下。
品牌:联想
型号:C320
主板:QUA  英特尔CPU115X H61  AMD独显 4显存
故障:触发后电流上电至1.8-1.9A 并且风扇高速旋转,按关机键无反应需长按关机

看电流可以判定电压应该都出来了,本来想是不是显卡坏了,但介于按关机键不能直接关机,感觉还是顺序前端出问题(这个可能不太严谨,但有时直觉还是准的)。就下了个BIOS重刷了下,然后测试OK.
附带下BIOS实测能用
下载的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7246-1-1.html

联想C320 板QUA VER1.0独4显U2.rar

网友:
下次给出链接地址就可以了,BIOS就不需要发上来了,发上来就重复了,感谢你的反馈与故障详细的描述,相信可以帮到不少人,加分鼓励

网友:
就这样就好了 ?bios有集显的么?

网友:
可惜 我的是集显  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救活很多一体机

网友A(2016-08-14):
我有一台只能显示3分钟就反复重启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只能显示3分钟就反复重启不知什么问题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2016-10-04):
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9-08-30):
REV-E 可以用吗?    我的是键盘受控没显示的

网友(2023-08-27):
我的好像也是这种现象,第一次插上电源,开机风扇转,关不了机。关机后,然后再开就无反应。

网友:
bios程序为啥会无缘无故坏掉了呢?

网友(2023-10-18):
包里面有刷机工具么?

网友:
还是只有BIOS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