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七彩虹 550ti 有时点不量 点亮后PCIE 只有1.1

楼主(2016-06-10):
RT 客户送来说是黑屏,上级一试 亮了 烤了会 没问题,刚准备打电话给客户 看来下GPUZ 参数有点 不对 PCI 总线 一直是1.1  一般烤鸡时 都会自动跳2.0的

换了个版本
pixel fillrate 的版本正常了,但是还是1.1 以为是驱动问题 然后跟新驱动 重启 这下好了 黑屏 但是听到windows 启动进桌面的声音
然后再重启 这下 直接BIOS 不过 风扇狂转! 然后再重启 然后 又亮了
第一回 遇到这么奇葩的卡 换了个主板 PCIE 1.1解决了,但是卡还是时不时点不亮

老司机路过带个路哈。。。。

网友A:
这是和主板有关系的吧...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

网友B:
不清楚 ,我没在一这个 ,能正常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和主板有关系的吧...

换了主板 PCIE1.1 解决了,但是卡时不时点不亮  好尴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 ,我没在一这个 ,能正常用就行了

这个倒是主板问题,换了一块解决了,然而 客户说的黑屏 是50%的几率开机黑屏 风扇狂转  重启一下 又能进去
粗略的查了下供电没杀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倒是主板问题,换了一块解决了,然而 客户说的黑屏 是50%的几率开机黑屏 风扇狂转  重启一下 又能进 ...

新机器 还是老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机器 还是老机器

自己有三块板子,770 G41 990fx 其中G41 就只哪个PCIE 1.1的问题,别的两块都显示2.0 这个不纠结了,但是三块板子测试 都是时好时坏 无从下手

网友D:
点不亮时有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不亮时有供电吗?

核心 显存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