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15-E028TX 大写键闪灯2次灯不显示

楼主(2016-06-10):
这种开机机器0.8-0.98-0.86-1.0左右电流。键盘大写灯反复闪2次 就是不亮,也没有集成供电。有没有那位师傅解决过这样的问题。机器版号是DA0R62MB6E1.

网友:
不上内存电流怎么跑?集显供电要过了内存才出来
楼主求助帖请发至笔记本维修版块,这里是笔记本BIOS版块,我从外面看还以为你共享BIOS出来呢,发错版块,看到你这个帖子的人就不多,所以你的问题也少人来给你答案,请注意版块问题,这次我帮你转移,下次请注意

网友:
谢谢楼主 提醒并帮我转移。

网友:
不上内存电流0.8-93左右就停了。所以上述的情况是应该过内存了。

网友:
我这边也一台这样的机器   可能通病

网友:
  BIOS  刷过吗

网友A:
修好了吗。。。。

网友(2016-07-17):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

怎么修好的 大哥 我也是这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