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的帮忙大概讲解一下

楼主(2016-06-10):
总线供电是什么???
总线供电是什么???
讲解看图纸细查EC条件那些条件,示波器查PCH正常条件那些条件,查总线条件讲个大概就行,,

网友:
EC 供电 复位 时钟

网友:
总线供电就是像cpu到桥dmi这样总线提供上拉电压

网友:
讲解看图纸细查EC条件那些条件 ? 出了常说的 供电时钟复位等 还有好多 比如LID ACIN BIOS等  至于 示波器测量 这个就很复杂了 基础建议你找个资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