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系统重装问题

楼主(2016-06-10):
先看笔记本概况: 送来的时候没有底盖, 没有电源线。
店里苹果电源线插不上去,于是拆了电源接口,用店里的电源线插上,可以开机C:\Users\Ray\Desktop\409179945686158050.jpg

开机后看到 问号文件夹

于是尝试网络恢复
强制关机后开机, 听到开机声后按住option

于是

最后报错

请问有什么办法发可以强制重装系统或有谁有U盘启动文件,可以从U盘安装的吗?

网友:
需要UEFI引导的U盘启动项,天意,IT天空的PE都可以

网友:
找苹果系统U盘安装苹果系统试试

网友:
你制作的启动盘有问题吧,不应该这样的

网友:
搞个苹果系统U盘,就可以安装了啊,最好是10.10的版本,装双系统好装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