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EX无复位秒杀维修。

楼主(2016-06-10):
     端午刚过,不知各位过的可好,我昨天就在外面玩了一天。
然后今天上班,下午同行发来三台笔记本过来修。
第一台联想昭阳E47,故障现象是白屏,同行是外面的店,
客户说已经换了块屏测试,他怀疑是屏线问题,不管他这种肯定要先查屏供电。
这里就不细说,直接给大家看故障点。

问题就出在R33的15V上拉这个电压和别的地方断线了飞线解决。
然后第二台是B470,通电5A,我赶快拔掉了。一般修过的都知道。
这机器的CPU管子容易出问题,乌龟管,我下CPU撬开CPU供电的电感,
还是一样,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是6欧左右,测量显卡供电是的对地阻值也是6欧。
直接翘起来显卡电感,公共点对地正常了。这个显卡的管子也是铁管。直接换上管解决。

第三台联想G460EX,通电可调电源0.2A-0.3A左右。不管了先拆机,拆开测量阻值无明显问题。
板号:LA-7011P   是IBM的桥,

直接上电。

测量电压如下
3v    5v

内存供电:

桥供电

CPU供电

时钟

测PLT-RST#

无复位,一般IBM的南桥要发出复位必须收到CPUPG找了下PDF。

测量CPU供电芯片的31脚

安全起见把所有的转换电压一起测量一遍。都正常的啊。难道IBM的桥坏了。
打算换桥,看到南桥边上貌似有腐蚀挺严重。仔细看了下

由于没有点位图,直接图纸上面搜Q9

这里Q9没装不过看图纸和线路发现这个应该是VRMPWRGD,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电阻,因为引脚也腐蚀了可能电阻掉了,
为了证实这点直接测量CPU供电的31脚与其中一脚相通,直接飞线。

再次通电,发现电流几次跳变

接屏已亮机,差点误判了南桥。

给位看官发帖不易,请帮忙加分吧。发帖浪费了1个来小时,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A:
三台轻轻松松拿下了。。牛掰。。。后面这台还好细心看了一下。

网友B:
维修与写帖子一样顺,机器修多了,技术顺,帖子写多了,读起来顺,哈哈,我都好久没发帖了,都没有之前那种写帖子的感觉了,生疏了

网友C:
老板闲的很啊,电压都带照片

网友D:
前面的测量 估计是为了发帖测量的 真正维修估计直奔主题

网友E:
捡钱的节奏。。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功力呢?

网友F:
简单思路清晰,  戳戳手指估计就修好了吧,  很想看看让你修到头疼的是什么板子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台轻轻松松拿下了。。牛掰。。。后面这台还好细心看了一下。

下午修完还干了点其他的。后面这台差点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与写帖子一样顺,机器修多了,技术顺,帖子写多了,读起来顺,哈哈,我都好久没发帖了,都没有之前那种 ...

蓝总谦虚了。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很大的

网友:
谬赞了。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闲的很啊,电压都带照片

时间肯定不闲啊,为了让一些新手看得懂,其实发帖真的比修机器累。要让人都看得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的测量 估计是为了发帖测量的 真正维修估计直奔主题

对的,维修就是这样真正维修大概测试一下,直接可以跳跃着查信号然后反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捡钱的节奏。。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功力呢?

其实只要用心的话这功力不高的。天道酬勤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简单思路清晰,  戳戳手指估计就修好了吧,  很想看看让你修到头疼的是什么板子

没那么简单的,修到头疼的特别就是那种不定时故障的

网友:
高人!维修就是这样时难时易

网友:
这一天得赚多少呀

网友:
小伙子技术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G:
我觉得观察仔细还是维修的重要
yuchao454875
如果有一定的基础大概能判断出来哪里的问题在去观察也不错
详情

网友H:
多看多学才是硬道理。这行业毕竟维修经验也占很大部分的。
yuchao454875
是啊,给大家学习一下
详情

网友:
最后一例确实不错

网友:
细心决定成本
yuchao454875
并非只是成本,如果换了南桥没注意观察的还容易走路维修的死角。。可能要在我手上报废
详情

网友:
细心对定一切.

网友I:
大哥,时钟信号在哪里测的
yuchao454875
我直接测得时钟芯片这里的,一般CPU供电正常后芯片正常的话会发出CLK_en来打开48M 14.318等时钟
详情

网友:
唉 不太明白 楼主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
维修起来确实快啊

网友J:
最后一台一般难修啊,一个电阻引起的,如果不心细还好不好了呢
yuchao454875
确实比较难,一般这种供电时钟 PG都正常不出复位就要换桥了。
详情

网友:
技术好 就是轻松

网友:
楼主威武,捡钱节奏

网友:
3台轻轻松松就拿下了 牛

网友K:
楼主牛逼的,有时间真的得去基地实地学习下
yuchao454875
其实去实地学习下肯定有好处的,理论上面有很大的提升,你现在有了实践,出来的话就是得心应手
详情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啊,感觉都是秒杀啊

网友:
主要是后面那台需要很细心,

网友:
没多少可赚啊,其实一天修的顺利的话7-8台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观察仔细还是维修的重要

如果有一定的基础大概能判断出来哪里的问题在去观察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看多学才是硬道理。这行业毕竟维修经验也占很大部分的。

是啊,给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并非只是成本,如果换了南桥没注意观察的还容易走路维修的死角。。可能要在我手上报废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大哥,时钟信号在哪里测的

我直接测得时钟芯片这里的,一般CPU供电正常后芯片正常的话会发出CLK_en来打开48M   14.318等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后一台一般难修啊,一个电阻引起的,如果不心细还好不好了呢

确实比较难,一般这种供电时钟  PG都正常不出复位就要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牛逼的,有时间真的得去基地实地学习下

其实去实地学习下肯定有好处的,理论上面有很大的提升,你现在有了实践,出来的话就是得心应手

网友:
很明确 值得学习

网友M:
秒杀的节奏,小伙子很厉害

网友N:
楼主应该也没那么轻松吧,不过功底还是挺深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O:
一会儿3太电脑轻松搞定 你那边怎么收费的?

网友:
楼主威武 我要多学习

网友P:
思路清晰,发帖比维修更耗时间

网友Q:
看你的文章看得很轻松··舒服···

网友R:
引用 网友L:
我直接测得时钟芯片这里的,一般CPU供电正常后芯片正常的话会发出CLK_en来打开48M   14.318等时钟

楼主是在普及理论知识呀

网友R:
楼主修的好神速啊,最后一台,楼主很细心,CPUPG导致不出PLTRST#,要是一般的人都直接搞桥了

网友S:
我这种小白直接干显卡:

网友T:
进水的机器是比较多的!

网友:
高手啊,思路清晰,佩服,赞

网友:
引用 网友M:
秒杀的节奏,小伙子很厉害

大概一起的话1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应该也没那么轻松吧,不过功底还是挺深的

前面两台算轻松的; 。手到擒来。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会儿3太电脑轻松搞定 你那边怎么收费的?

同行的修电路100多。200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思路清晰,发帖比维修更耗时间

是的,发帖要考虑大家看的懂,维修的话自己大概测下主要的信号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看你的文章看得很轻松··舒服···

是因为我的帖子简单易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L:
引用 网友R:
楼主是在普及理论知识呀

正常的时序就是如此啊,CLK_EN开启时钟,然后CPUPG给南桥PWROK信号,发出PLT复位,
然后南桥与北桥通信DMI,正常后北桥发出CPURST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修的好神速啊,最后一台,楼主很细心,CPUPG导致不出PLTRST#,要是一般的人都直接搞桥了

我也差点弄桥了,因为我测量到CPUPG在CPU供电芯片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这种小白直接干显卡:

这个电流不能干显卡吧。。。根本就还没到那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进水的机器是比较多的!

这个进水不算特别严重,就稍微有点腐蚀

网友:
帖子写得通俗易懂,看得心情大好

网友R:
引用 网友L:
正常的时序就是如此啊,CLK_EN开启时钟,然后CPUPG给南桥PWROK信号,发出PLT复位,
然后南桥与北桥通信D ...

呵呵,熟记于心呀,硬启动完成后呢?

网友:
小伙子,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R:
呵呵,熟记于心呀,硬启动完成后呢?

CPU开始寻址吧。然后读内存SPD吧,然后就显卡,大概的。

网友:
"无复位,一般IBM的南桥要发出复位必须收到CPUPG找了下PDF"可以分享一下具体时序吗,楼主判断就是准确,搞效率。

网友:
666666666666666楼主技术没得说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基本都是秒杀的节奏,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U:
帖子很溜,思路不错。如果实际维修也能这么 顺就很好了哈哈,钱很快就能到手

其实这几台实际维修也挺快的,我修机器都是跨越的测信号,如果不行就反推

网友:
引用 网友V:
今年修机器感觉有点压力   晚上来学习学习

现在的机器已经不是当年的显卡门等机器了,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了,多多学习吧。我也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引用 网友W:
什么时候能到楼主境界啊

只要你多多进论坛看看,多多和别人交流,在多修肯定能到

网友X:
哎,我目前只在供电阶段,看到复位时钟就抓脑袋,羡慕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X:
哎,我目前只在供电阶段,看到复位时钟就抓脑袋,羡慕楼主

其实能修供电还好了,慢慢来多多交流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修的挺顺利

网友:
修这么快

网友:
这技术不赖牛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楼主写的好仔细啊好用心呢。

网友:
过五关斩六将,高手

网友:
厉害 这种问题都看出来了

网友Y:
今天差点干了a1466的南桥

网友:
思路清晰,功力深厚,学到了很多,必须是精化

网友Z:
这种 要查EC和CPU   cpu和桥  桥和EC之间的所有PG,必定有所收获,PG出来是时序,而不是简单的控制关系。楼主好眼力

网友:
技术真牛  再接再厉继续

网友:
半个下午才修完。。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种 要查EC和CPU   cpu和桥  桥和EC之间的所有PG,必定有所收获,PG出来是时序,而不是简单的控制关系。楼 ...

这个可以跳跃着查啊,不一定要一个一个查。如果生搬硬抄的话肯定要花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Y:
今天差点干了a1466的南桥
什么情况干1466南桥,我修了10来台。桥坏的很少。。

网友:
修的不错, 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修的很厉害,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