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不触发之捡死鱼维修,太穷了.没分了.这日子太苦了

楼主(2016-06-10):
版号:

故障:不触发  待机0.001
          昨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华硕K450的笔记本,说开不了机,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PS:这款机器的电源坏的很多 )量了一下电源没问题,同行就说尽快修。看到这款机器第一就想到是不是断线了,拆机量了一下BIOS的,没断线.量了一下5V正常.未出现2.2v,这时候正好有客户来了就把机器丢一边忙去了,
         今天把板子插上电,按下开关,电流蹭蹭蹭的往上跑。亮机了哈哈哈哈哈 。捡到死鱼了?连续开关开关几次。没出现问题 正准备装机,心想最后一次测试下。 插上电。按下开关、电流 不动0.001a.心里一万个草泥马。之后怎么按都开不了机。哎真是应了那句话: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抢也不是你的
        老实点 。 量电压吧。 量了一下开关的电压0.184V有时候量0.6 V 不对劲啊,应该是 3.3v.打开点位图,查了一下这个信号跑哪去了。
一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排阻10K  (两个电阻组成的排阻.一头3.3V一头0.184V)量它阻值一个无穷一个10K(这头貌似连得是休眠信号吧)。没有找到一样阻值替换,想到822排阻出现问题可以反过来装,把它吹下来反过来装,,量了下阻值,2个都是10K,我擦.怎么回事?上电测试还是.0184v看来不是他的问题。心想是不是漏电了呢?拆电容。在电容吹下来的一瞬间。心里有底了。脏话******电容一端发黑了,难怪电压会拉低,。

上电按开关,久违为华硕LOGO出现了。测试了半个小时 没出现问题,装机.......... 亮机图未拍,
各位大神,捡死鱼的维修加点分吧,当作鼓励下我吧!
没分下东西了(PS:一分一块钱.好贵啊,)
加分不扣分

网友:
现在华硕的笔记本越来月垃圾了 连联想都不生

网友A:
看样子确实进过水的哟

网友:
还是需要心细啊

网友:
这种死鱼也需要基本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确实进过水的哟

没有进水,那是焊膏跟洗板水

网友B:
还没遇到华硕笔记本的开关针问题

网友:
算是吧,没其它难问题

网友:
现在好像关闭充值了,一分一块都没地方买呢

网友:
这死鱼也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遇到华硕笔记本的开关针问题

你们修的大问题而我只能捡下死鱼

网友:
这种捡死鱼也是要有一定的技术

网友:
华硕不咋地啊

网友:
专心的来学习  努力的来刷积分 感谢楼主专心的来学习  努力的来刷积分 感谢楼主专心的来学习  努力的来刷积分 感谢楼主

网友:
很少遇到电容发黑就是坏了的。。。。

网友:
华硕还有排阻门,导致不触发

网友:
这不是死鱼,是楼主很细心

网友:
死鱼也不好捡的

网友:
虽然是死鱼,也是要接受检查和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