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源模块怎么改

楼主(2016-06-10):
改电源模块怎么改怎么改
有一些电源板是12V和5V输出,有一些两个5V输出改法一样吗?两个输出类型改模块都是一样吗?电源怎么改

网友A:
淘宝买5线万能电源模块,你说的5V12V没关系,因为修改的是变压器前端的,后端不影响,,,,一般5线模块
接线:绿色 接大电容正,黑色大电容负,红色启动电压12V左右(例如LD7575的5脚VCC),白色光耦4脚,黄色 开关管D(中间脚),原板子上电源芯片,开关MOS全拆掉,OK了~!

网友B:
什么电源,是两个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源,是两个5V

我重新编辑,你在看看

网友:
参考一下黄老师的帖子,很详细

网友C:
你还是用原来的变压器,所以只改初级,与次级不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用原来的变压器,所以只改初级,与次级不关

谢谢老师
那怎么改通用模块

网友:
没看懂你的

网友:
有的板子也很便宜的 没必要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2751-1-1.html

没有这样用过,我一般都是用 的淘宝上的通用模块,五线的那种!我只想问下,光耦4脚接是热地还是冷地,我感觉应该也 是热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样用过,我一般都是用 的淘宝上的通用模块,五线的那种!我只想问下,光耦4脚接是热地还是冷地,我 ...

热地吧。在板子可以看到,光耦一半在冷地  一半热地

网友F:
笑笑漏点资源给你,还用自己玩小模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样用过,我一般都是用 的淘宝上的通用模块,五线的那种!我只想问下,光耦4脚接是热地还是冷地,我 ...

光藕三脚接热地 别搞错了

网友:
呵呵
打错了,应该就是热地,和基地的模块一样

网友:
这个和后级无关的,它们之间是由光耦隔开的。所以光耦一边热地一边冷地

网友:
电源模块改的是变压器前级,后级输出没关系的。   输出是12V还是5V跟它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笑笑漏点资源给你,还用自己玩小模块呀...

那个啊,是那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5线万能电源模块,你说的5V12V没关系,因为修改的是变压器前端的,后端不影响,,,,一般5线模块
...

原板子上电源芯片,开关MOS全拆掉
这里不这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源,是两个5V

现在新的有很多是俩个5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原板子上电源芯片,开关MOS全拆掉
这里不这么懂

拆掉。这俩字看不懂?

网友:
这是维修行业一个永恒的主题,电源部分的维修一定要过关。

网友:
有些改不了,,负载带不起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拆掉。这俩字看不懂?

电源管理芯片拆得,开关MOS拆得
5脚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电源管理芯片拆得,开关MOS拆得
5脚怎么接

找到要改的芯片PDF,找出VCC供电脚 12V左右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要改的芯片PDF,找出VCC供电脚 12V左右的就可以了

电源管理芯片的VCC供电脚吗

网友:
我也没看懂

网友:
改电源模块,改的少

网友:
电源修好了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