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苹果电脑安装系统的一些小经验

楼主(2016-06-10):
苹果电脑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很多新手朋友比较迷惑,详细步骤呢网上都有,我这里介绍下一些小经验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如果一体机的话,如果新手朋友不太清楚苹果电脑安装系统的方法的话,可以用一个麻烦又实用的方法那就是拆解出一体机的硬盘外挂电脑上面然后通过GHOST一遍,不要释放安装,装回苹果一体机释放安装即可!但是如果遇到苹果笔记本的尤其是新点的这个方法可能不行了,因为一般都是自带苹果专用的固态硬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是安装WIN系统那就需要用安装版系统盘安装如果认不到WIN7那就说明这个本子不支持WIN7必须要装WIN8很多新款本子都是不支持WIN7的这里还有个小经验,新手朋友的话量产U盘用过的吧,不会用原装安装方法可以用量产U盘尝试安装很多苹果本子是支持量产的但是15年之后的本子肯定不支持了,这个时候就必须用WIN8安装,可能又会遇到新的问题了那就是经常有错误提示说“我们无法找到合适的驱动无法安装下一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其实原因出在驱动,这个时候需要去下载苹果的BOOTCAMP然后再去安装即可,经过本人多种不同的苹果电脑测试一般都是我说的几种情况,这里希望老鸟勿喷,新手朋友能学到一点小经验!!!

网友:
安装苹果系统的常识 15年后的机器 就只能装W8以上了

网友A:
拆机不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不更麻烦!

以前的一体机好拆,就几个螺丝,苹果机械硬盘安装单系统,这样是最好的了

网友:
来个图文并茂更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