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5V烧机怎么烧

楼主(2016-06-10):
3V 5V烧机怎么烧,也是接在电容上吗
我会烧19V,不会烧3V5V主板有几个接地啊,一个是螺丝孔旁边的大地,一个是电容负极也是接地。电容的接地和螺丝孔接地一样吗?

还有修显示器分什么冷地热地什么意思?冷地热地什么意思?

网友A:
你测到哪里短路就把电源头正级焊在哪,地线接地线,螺丝孔电容负极接口外壳基本都是一样的,大部分机器设计都是地线,个别机器有些螺丝孔或者是接口没接地,简单的说就是虽然那个地方短路了,但是还是要人为的加个电压上去,因为短路,如果有元器件短路就会发烫,用手去摸就能摸出来,不过要注意电压不要超过你要烧的地方的最高电压,电流可以适当限制,这样不会太烫,不至于手容易起泡。
显示器电源部分热地是指220V那边,比较危险不要乱摸,那边有个大电容的负极就是热地,冷地就是跟我们笔记本一样的地线,在后级大变压器之后

网友B:
和19V原理一样  小电压限流 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19V原理一样  小电压限流 烧机

感谢版主,我发的好多帖子你都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测到哪里短路就把电源头正级焊在哪,地线接地线,螺丝孔电容负极接口外壳基本都是一样的,大部分机器设计 ...

感谢有你
主板的电容负极也是接地
我怎么测量它和螺丝孔的接地不通啊,要是都是一样的接地应该通啊

网友D:
1、先把3 5v芯片拆了
2、把可调电源调到1V,1.5A,
3、可调电源接2根线,正负极
4、把负极接地(电容的地和螺丝柱的地都一样,注意有的螺丝柱是不接地的),正极接短路点(3v短就接3v,5      v短就接5v)。
5、用手摸,哪里烫手,就是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有你
主板的电容负极也是接地
我怎么测量它和螺丝孔的接地不通啊,要是都是一样的接地应该通啊

不是主板所有螺丝孔都是接地的,有些主板设计差一点它的螺丝孔就不是全部接地,还有电容你多试试,不要把供电那边当成地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主板所有螺丝孔都是接地的,有些主板设计差一点它的螺丝孔就不是全部接地,还有电容你多试试,不要把 ...

USB铁壳是不是接地
用USB铁壳和电容负极测量也是不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USB铁壳是不是接地
用USB铁壳和电容负极测量也是不通的

那USB铁壳跟螺丝孔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铁壳是不是接地
用USB铁壳和电容负极测量也是不通的

不管什么接地螺丝孔,USB铁壳,电容负极都是一样的接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先把3 5v芯片拆了
2、把可调电源调到1V,1.5A,
3、可调电源接2根线,正负极

待机芯片要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USB铁壳跟螺丝孔通吗?

没有这样测量过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A:
待机芯片拆掉之后千万不要查电去通电,烧机可以,不要查主板主电,不然烧掉一片,切记切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拆掉之后千万不要查电去通电,烧机可以,不要查主板主电,不然烧掉一片,切记切记

好的,今天又学到点技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今天又学到点技术

恩恩,懂了就好,该睡觉了,已经很晚了,早点睡,晚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懂了就好,该睡觉了,已经很晚了,早点睡,晚安

好的,晚安,版主

网友:
热地要注意了!不要电到自己!

网友:
是的,不拆芯片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先把3 5v芯片拆了
2、把可调电源调到1V,1.5A,
3、可调电源接2根线,正负极

可调电源是不是先调恒流1.5A,再调恒压1V?然后接上板子烧?试过先调恒压,不好调电流,只能大概扭一个位置,而且不确定出来的电流值是不是精确。不太会用可调电源。。。

网友E:
别拆待机芯片 会烧上下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拆待机芯片 会烧上下管的

要拆不拆啊

网友:
小小白听着昏昏呼呼的,不过还是学到了东西

网友F:
拆芯片麻烦,拆电感!确定是后级飞线到电感后级烧机!

网友G:
我是来学习额   ,感谢兄弟们额技术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芯片麻烦,拆电感!确定是后级飞线到电感后级烧机!

是前级短路就烧前级
是后级短路就烧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来学习额   ,感谢兄弟们额技术分享

你说说经验啊

网友H:
热地是在交流输入部分,听说有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热地是在交流输入部分,听说有危险

220V交流危险

网友I:
有学到了 一点技术,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你测到哪里短路就把电源头正级焊在哪,地线接地线,螺丝孔电容负极接口外壳基本都是一样的,大部分机器设计 ...

烧鸡的精髓了,我也学习了

网友K:
断电感、接电容烧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断电感、接电容烧机就可以了

接电感接电容都可以,只要是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学到了 一点技术,

心得说一下

网友:
原理一样的啊,要烧几V就用几V电来烧,

网友L:
翘起3  5v电感    烧短路的那一头

网友:
不用拆,如果你拆了芯片的话 那最好把上下管也拆掉!特别是接主供电的时候切记,拆了芯片不能上电,不然会烧一大片的

网友M:
3V如果短路对地了多半是KBC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3V如果短路对地了多半是KBC烧了

KBC是什么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J:
烧鸡的精髓了,我也学习了

学到了,要运用上哦,烧鸡大法在维修中是很好用的

网友:
可以说你19V也是乱烧。   少

网友N:
银牌维客 还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天天在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N:
银牌维客 还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天天在水吧

是的,感觉自己技术水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是的,感觉自己技术水

其实技术都是自己慢慢去摸得 要师傅叫你很多是不可能的 感觉现在自己做比以前学的东西还要多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其实技术都是自己慢慢去摸得 要师傅叫你很多是不可能的 感觉现在自己做比以前学的东西还要多

师傅没有那么多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其实技术都是自己慢慢去摸得 要师傅叫你很多是不可能的 感觉现在自己做比以前学的东西还要多

楼主厉害啊,自己开店在哪里,生意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其实技术都是自己慢慢去摸得 要师傅叫你很多是不可能的 感觉现在自己做比以前学的东西还要多

你以前在哪里修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啊,自己开店在哪里,生意好啊

打工久了 肯定要自己干呀 还帮师傅干 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N:
打工久了 肯定要自己干呀 还帮师傅干 傻呀

嗯嗯,都是整个样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打工久了 肯定要自己干呀 还帮师傅干 傻呀

你小孩子多大了,你开店几年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你小孩子多大了,你开店几年了

自己做了一年多吧   儿子都快上小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自己做了一年多吧   儿子都快上小学了

人生就是这样你在给儿子赚学费了
我还在学习,你话怎么这么少,你怎么跑业务做生意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L:
翘起3  5v电感    烧短路的那一头

师傅请教一下 没明白 为什么要撬开电感呢 怎么个敲法呢

网友P:
只知道接地  冷热不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只知道接地  冷热不分的吧

热是高电压

网友Q:
电压别超过3、5v    一个接地 一个接电压  接短路的那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电压别超过3、5v    一个接地 一个接电压  接短路的那一个

接短路的那一个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O:
师傅请教一下 没明白 为什么要撬开电感呢 怎么个敲法呢

翘起电感是为了确定是电感的那一端短路    烧短路的那一头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