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管是如何被截止的?

楼主(2016-06-10):
(图片)

网友:
这是一个自激的电源电路

网友:
你学习一下正反馈就行了

网友A:
这个图很典型的,你百度可以找到非常详细的分析。C945导通截止开关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很典型的,你百度可以找到非常详细的分析。C945导通截止开关管。

这个图 下面的稳压二极管 和 二极管4148 还有22微法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 下面的稳压二极管 和 二极管4148 还有22微法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里面既有正反馈激励,还有负反馈稳压。很经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里面既有正反馈激励,还有负反馈稳压。很经典。

我不明白 下面的稳压二极管是给谁稳压的? 是给电容电阻串联的电压 稳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明白 下面的稳压二极管是给谁稳压的? 是给电容电阻串联的电压 稳压?

是稳定1300的基极的,当1300的基极电压过高,就击穿降压,防止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稳定1300的基极的,当1300的基极电压过高,就击穿降压,防止输出电压过高。

还有个问题: 此电路的13003管,是被谁关断的?

网友D:
我认为二极管负压整流,稳压二极管和电容共同参与自激,稳压,截止作用,电容起加速作用,当二极管负压达到一定程度击穿稳压管后将开关管负压截止

网友:
只要C945导通K3003就截止了啊,感觉简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二极管负压整流,稳压二极管和电容共同参与自激,稳压,截止作用,电容起加速作用,当二极管负压达到 ...

这下面的 两个二极管 如果没有的话,这电路也可以正常工作吧?它俩就是在电压过高的情况下起保护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很典型的,你百度可以找到非常详细的分析。C945导通截止开关管。

那是 电路保护了 楼主问的是 自激震荡 原理

网友E:
开关管截止是靠2700PF 的电容放电电流截止  开关管饱和 是靠这电容的充电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开关管截止是靠2700PF 的电容放电电流截止  开关管饱和 是靠这电容的充电电流

我来说说这个开关电源的工作过程 ,你帮我看看理解的对不对。

电路通电后,通过510K欧的启动电阻 使开关管 13003导通。线圈有电流流过。
下面的线圈感应出上负下正的电压,电流通过 2700PF电容和1K电阻进入 开关管基极,使电路更加导通到饱和。
当2700pf电容充满电后,由于电容左边是负极,把开关管给截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说这个开关电源的工作过程 ,你帮我看看理解的对不对。

电路通电后,通过510K欧的启动电阻 使开 ...

是的 就是这样

网友:
通过取样线圈及基极外围的C945等器件,来控制开关管的通导程度,控制到截止状态那是其中之一。

网友:
我表示看不懂,这么多的二极管

网友:
这个是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

网友:
有大神给个完整的解释

网友(2016-07-17):
引用 网友B:
这下面的 两个二极管 如果没有的话,这电路也可以正常工作吧?它俩就是在电压过高的情况下起保护作用吧?

开光电源里的元件一般都是缺一不可的,尤其是典型电路,你这种开关电源属于自激震荡,缺少这两个二极管会失控,瞬间击穿开关管

网友:
实在不理解就背下来

网友F:
图中有标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图中有标出,,,,,,,,,,,

这两个是正反馈 对吧?开关管进入饱和状态后,又是如何被截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是正反馈 对吧?开关管进入饱和状态后,又是如何被截止的?

它产生了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