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疑问

楼主(2016-06-10):
如图,假如NPN三极管c极19V适配器电压,b极为5V电压,那么e极的电压为5V-0.7V=4.3V,这个我明白。可是对于PNP三极管,就有些绕不过来了,假如PNP三极管e极为19V适配器电压,b极为5V电压,那么c极的电压为多少?小小白求详细步骤

网友:
NPN高电平导通
PNP低电平导通

网友A:
C级应该是19V,你看箭头的方向,它们之间会有个0.7V的压降,这个是二极管的特性,硅管是0.7,锗管是0.3,C跟E直接是相连与不相连状态,你先按照这个去简单理解就行,至于另外一个放大状态那个就要你自己去了解了

网友B:
PNP高电平导通 NPN低电平导通

网友:
楼上的误认子弟吧 你说反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级应该是19V,你看箭头的方向,它们之间会有个0.7V的压降,这个是二极管的特性,硅管是0.7,锗管是0.3,C ...

c极19V有点不大对吧,虽然具体数值我有点懵逼,可是19V有点差吧,e极本来就是19V,b极5V,c极还是19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极19V有点不大对吧,虽然具体数值我有点懵逼,可是19V有点差吧,e极本来就是19V,b极5V,c极还是19V?

E19V, B应该是18.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19V, B应该是18.3V

e是19V,b极假如是5V,这个算作条件,那么c极应该是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e是19V,b极假如是5V,这个算作条件,那么c极应该是多少伏

PNP: 当E减去B 大于等于 0.7V以上时, 三极管导通,CE相通。
NPN: 当B减去E 大于等于 0.7V以上时, 三极管导通,CE相通。

网友:
PNP
E 19
B 5
C也会是接近19
并且B不会只有5了,会被拉到18.3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是19V,b极假如是5V,这个算作条件,那么c极应该是多少伏

总之箭头之间必须要有压差才能使三极管导通,三极管导通就是CE相通,就是C=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总之箭头之间必须要有压差才能使三极管导通,三极管导通就是CE相通,就是C=E

那假如我把三极管改成MOS管呢,P沟道的MOS管:假如S是19V,G极是5V,那D输出是14V对吗;还有N沟道MOS管,假如D极19V,G极5V,S输出14V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总之箭头之间必须要有压差才能使三极管导通,三极管导通就是CE相通,就是C=E

还有PNP管,那个b极18.3v我懂了,因为19V被二极管钳位成18.3V,但是既然b极都是18.3v了,e极只有19V,e只比b大了一个二极管的压降电压,c极电压我觉得应该会非常非常小,几乎不导通才对呀,我觉得b极要是0v,c极才会是19V,这还不考虑二极管的压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假如我把三极管改成MOS管呢,P沟道的MOS管:假如S是19V,G极是5V,那D输出是14V对吗;还有N沟道MOS管, ...

你要看MOS管的导通条件是什么啊,对于N沟道的管子是 G ≥S  2.5V以上才能导通,如果S级是19V,D级要输出14V的话,那么G级的电压最少是16.5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PNP管,那个b极18.3v我懂了,因为19V被二极管钳位成18.3V,但是既然b极都是18.3v了,e极只有19V,e只 ...

发现你的思路不对,你应该要看你输入是多少,输出要是多少,然后再去判断控制应该是多少,而不是先确定控制是多少再去看输出

网友:
对于NPN型管子,是C点电位>B点电位>E点电位,对PNP型管子,是E点电位>B点电位>C点电位,这是放大的条件.
要想使管子饱和导通,则应该(NPN型)Ub>Ue,Ub>Uc;(PNP型)Ue>Ub,Uc>Ub.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现你的思路不对,你应该要看你输入是多少,输出要是多少,然后再去判断控制应该是多少,而不是先确定控 ...

万分感谢,虽然现在我脑子还没绕过来,不过我现在正在慢慢消化,太感谢你了,耽误你这么长时间给我解释些小白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万分感谢,虽然现在我脑子还没绕过来,不过我现在正在慢慢消化,太感谢你了,耽误你这么长时间给我解释些 ...

也没什么,平时修习惯了,有些原理慢慢反正没那么清晰了,今天当做给自己复习一下  哈哈,该睡觉了,晚安了

网友:
三极管和mos管在主板中一般是用作开光的,要么条件满足导通,后级电路有电,要么条件不满足,开关管截至。 半导通的状态在数字电路中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PNP高电平导通 NPN低电平导通

你说反了。

网友:
不管是什么型的,主要看B对E小于0.7或大于0.7v

网友:
19V减去压降0.7V应该在18.3V,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没什么,平时修习惯了,有些原理慢慢反正没那么清晰了,今天当做给自己复习一下  哈哈,该睡觉了,晚 ...

想了一整晚,三极管已经全部搞懂了,现在只有MOS管尚有一问不明:假如P沟道MOS管,S极电压19V,G极电压是16V,这时MOS管处于不完全导通状态,这时D极的电压范围0-----19V之间,还是16----19V之间?说他0----19V之间的理由是因为G大于S 2.5V才开始导通,这里的S极比G极只大了3V,应该是MOS管只打开了一点点,应该从0V开始算。说他在16---19V之间,是因为我把它假想成三极管,三极管PNP导通条件是e>b 0.7V,且c>b,所以我觉得MOS管也应该是S>G 2.5V,D也应该>G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了一整晚,三极管已经全部搞懂了,现在只有MOS管尚有一问不明:假如P沟道MOS管,S极电压19V,G极电压是 ...

很简单的说,DS之间只有完全想通,不完全通,跟不通3种情况,G级要是完全打开,那么DS是一样的电压,如果G级完全关闭,那么S作为输入,D作为输出,D就是0V,如果G级不完全打开,那么输出就是从0-19V之间,要看G级这个水龙头到底开了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说,DS之间只有完全想通,不完全通,跟不通3种情况,G级要是完全打开,那么DS是一样的电压,如果 ...

这回事彻底的懂了,哈哈,谢谢你

网友:
PNP的应该是E和B差是0.3V才是,E19V那么B是不可能有5V的情况出现的,除非是此管子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回事彻底的懂了,哈哈,谢谢你

明白了就好,我也算是没白讲这么多

网友:
实在不行   就报个远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