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供电的疑问

楼主(2016-06-10):
如图,Q37和Q293是什么元器件?三极管吗?还是转换器?

网友A:
第一个N沟道MOS
第二个P沟道MOS
可以查场管的参数得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N沟道MOS
第二个P沟道MOS
可以查场管的参数得知

场管的参数在哪查,在图纸里没看到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N沟道MOS
第二个P沟道MOS
可以查场管的参数得知

仅仅是根据那个Q标识吗

网友B:
百度一下下载去看就有了,你看这个图纸比较难看一点,如果是MSI的图纸就容易懂一点,两个元器件图纸参数给你找来了,下载自己去研究研究吧,这种网上都找的到的,自己去度娘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下载去看就有了,你看这个图纸比较难看一点,如果是MSI的图纸就容易懂一点,两个元器件图纸参数给 ...

P06P03  这里的P是否代表P沟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