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电流到0。4不亮

楼主(2016-06-10):
二修机。拆机后看到待机芯片,南桥BIOS 和ECBIOS全动过。看也不看直接上迅维找BIOS。刷上后一个吊样。算了还是慢慢找吧。先查电感。显卡供电无电压。供电芯片的5V输入只有1.1    找转换电压,芯片U62  控制脚也只有1.1   场管没有完全打开。Q56前面6V正常。就几个零件了,一个一个量。量到R 594电阻才1K  。马上找块料板换上。电流一路上去。还不亮。还好留了点心。把备份过的原机BIOS又写了上去。亮机。但是图面像是放慢动作一样,我外接试试正常。(会不会上家把人家好屏给换了?明天我一试就知了)

网友:
放慢动作我修这么久就遇到一个SONY的机器,是屏坏了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了,把电压拉低了,正常q56前是升压的12v

网友A:
刚试完,屏被人家换了。

网友:
Q56前不就19V经电阻过来的吗?

网友:
二级5V去的地方可多了,怎么只有显卡没供电呢?

网友:
学到了,LZ厉害

网友:
屏动作变慢,还有这事

网友B:
把坏屏给客户换上,就不怕客户发现找上门来?不能作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坏屏给客户换上,就不怕客户发现找上门来?不能作恶啊

这种人最恶心,客户答应修的,你修不好,还把人家东西换掉,小偷小摸的,生意注定做不大!

网友:
楼上 是电阻阻值变大了吧

网友:
楼主的技术 杠杠的

网友:
Q56前面应是12V怎么可能是6V呢?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看电流就差不多  CPU 或者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客户还要修啊? 我们这边一个宏基的不进BIOS,80元都不修。。。。。

网友:
屏被换了,会动作放慢,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试完,屏被人家换了。

屏被人换了怎么弄.我想看看

网友:
楼主看看各部分电压开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