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g41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6-06-10):
双敏g41主板 开始是冷机不开机,加焊南桥后能开机,但不跑码,打诊断卡显示“- - - -”,测量cpu、桥、内存供电,都无,测各电压对地电阻,正常。cpu控制芯片是rt8857 +rt9619a 。主板维修还是初次接触,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来,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换桥试试看

网友:
看看南桥试试

网友:
换桥没设备,算了,谢谢各位。

网友:
初次接触就可以加焊南桥啦,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