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独显驱动装不上解决一例

楼主(2016-06-11):
小白发帖,高手勿喷。Y470,板号LA6881P,客户拿来清灰加重装系统。操作之前特意看了下显卡驱动正常的。报价留机叫客户第二天拿。客户走后开工,清好装机上电OK,开机一分钟不到就悲剧了。。。直接大电流。拆机一看屏线接口边上电容烧了,二话不说摘了换之,上电OK装机。装好WIN7发现显卡驱动安装不上打感叹号。换多个驱动无效。无奈接着拆机,直奔U49,5678脚1.5V正常,123脚无电压,测4脚无电压,追4脚电压由+VSB通过R1102过来,受控于DGPU_PWR_EN#,DGPU_PWR_EN#低电平正常,R1102打阻值正常,怀疑C855漏电,风枪吹掉C855随便找个电容换上去,上电电压出来了。装机测试,驱动还是打不上,再去测U49的4脚电压又没了。再次上风枪吹掉C855,电压又出来了,这次不装机了,冷了一会儿再去开机测电压又没有了。测R1102一头有19V另一头无电压,拆掉,找不到510K的电阻,找了个300K左右的装上去,反复测试OK。

网友:
附图,最终原因R1102坏

网友:
通病1.5V电压问题,之前我也修到一个,直接拉线过去后解决

网友A:
1.5直接飞线过去不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直接飞线过去不行了吗

1.5V直接拉过去不是不受控了么,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双显卡没法切换么?

网友:
Y470这个是通病了1.5V出问题

网友:
正常的机到你手里通病就都现形了呀

网友:
我的是DELL双显卡没法切换

网友B:
这也是个通病 直接拉没有影响的我都这样干 然后还要把c壳那面的泡沫胶撕掉 不然还会坏

网友:
都是直接连起来的。。

网友:
这个之前我也遇到过,通病了。

网友:
还好你会修,要是不会修的要赔本了

网友:
通病来的,这款机这个问题就是捡钱

网友:
楼主很熟悉了,直接到故障点。

网友:
Y470这块都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个通病 直接拉没有影响的我都这样干 然后还要把c壳那面的泡沫胶撕掉 不然还会坏

那跟那阿,泡沫胶的是460。470是有块绝圆纸的。

网友:
技巧不错。可以的

网友:
缺1.5电压了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7-02-08):
这个是1.5转1.5的平转平供电么

网友:
楼主修机简洁明了啊

网友(2018-04-27):
Y470还有个通病,就是主板屏线接口处的电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