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出独显电压求助

楼主(2016-06-11):
B470 插电待机0.05,不触发。拆机发现显卡供电小8脚管子烧糊了,拆掉和上下铁壳管一起换掉。开机电流跑到1.2左右不动,量独显电压没有出来,但是断开PL4401量有0.4V左右电压,接上电感就0V,后级的电容量过都是好的。请教下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电容你是根据什么来判断好坏的?另外芯片的外围电路多查查

网友:
另外芯片的外围电路多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