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跳变维修

楼主(2016-06-11):
先上实物主板的图纸,再慢慢道来,

故障现象,上电触发之后,电流从0.58A到0.82A跳变,循环,开始以为是BIOS故障,下载新的BIOS,刷过之后故障依旧,之后又怀意是北桥虚焊,加焊之后还是一样,最后查到内存供电芯片TPS51116坏了,因为这个芯片的供电5V 有了,EC也发来了S3及S5,但它的VTTREF没有电压,因此,断定这个芯片坏了,见上图,上方正中,已经取下,等买来新的换上。

部分原理图出上传,还有时序图,

内存供电图

时序图

网友:
帖子不要一段一段发,另外请附上机器型号已经板号

网友:
先刷下是对的, 没量完电压就打桥,风险高呀

网友:
芯片到货没啊,我也正在修这款机子呢

网友:
芯片来了换上就好了。惠普的机子,"07239-2,Warrior Intel MB ,48,4H501 021 Made in China" ,板子上就看到这些,这些天比较忙,经手的板子比较多,赶任务时来不及细写,各位大侠见谅。